有没有一款类似LTC4412的主备电源切换的芯片?价格低的

楼主(2017-02-15):
LTC4412这个芯片价格太贵了。

网友A:
同找,这个芯片好用,就是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找,这个芯片好用,就是太贵了

正打算用这款IC,求使用过程及方法···

网友:
我记得树莓派的那种电路IC是用电压比较的方法开启动、关闭备用电源的,不知道有没有高压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打算用这款IC,求使用过程及方法···

这是我们一个产品的实际应用,使用基本没有难度,连调试都不用

网友(2021-12-12):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们一个产品的实际应用,使用基本没有难度,连调试都不用

楼主意思就是LTC4412贵啊,要找替代的

网友:
要求不高就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