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2676 dcdc上电就烧,大家围观一下怎么回事

楼主(2017-02-15):
之前使用lm22676,24v输入,5v输出,输出电流不大于1A,目前电路板中的负责估计也就几十mA。24v上电 lm22676烧毁,2块板子各烧了2个lm22676.
22676我使用很多了,头一次烧,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上传pdf推荐电路图和layout

网友:
假芯片 恭喜中招

网友:
EN脚最高输入电压是6V,
可以测下EN内部的上拉是多少,用电阻适当分压下。保证输入电压在安全范围。

楼主:
以前在立创买的,后来在美时龙买的,具体这次4个是哪一批无法确定。

楼主:
en脚一直都是悬空内部上拉使能,以前也是那么用的

网友A:
印制板设计问题好几个。 浅蓝色是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制板设计问题好几个。 浅蓝色是底层?

截图都是顶层,浅蓝色是铜箔。有什么问题请指点

网友A:
仔细看规格书吧!输入回路太长,C2太小,能量只能从CA1获得,你这个板,CA1看都看不到,而且Vin线太细长。症结应该在此,另外R2要从CA2的左侧引过来。

网友:
22672 试过你这样,假货。砸开跟OK的对比一下硅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规格书吧!输入回路太长,C2太小,能量只能从CA1获得,你这个板,CA1看都看不到,而且Vin线太细长。 ...

这不会导致炸管,只会导致输出纹波偏大。相信我,我有一块板子电源忘了加MLCC了,结果2路输出有一路一带载,另一路也跟着跳。
像buck炸管一般只有管子耐压不够才会出现。个别芯片坏的我也见过,不过这芯片是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规格书吧!输入回路太长,C2太小,能量只能从CA1获得,你这个板,CA1看都看不到,而且Vin线太细长。 ...

vin在底层进来,20mil。由于空间限制,ca1远一点,但不应该烧了才对啊

网友:
假货假货假货假货假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会导致炸管,只会导致输出纹波偏大。相信我,我有一块板子电源忘了加MLCC了,结果2路输出有一路一带 ...

我想说的是,细长的导线形成电感效应, MOS管关断后 感应电压连同24V Vin 加载在 MOS管的D、S脚上,致使MOS管击穿。
我是半桶水的水平,只知大概不懂计算,另外楼主也没有给出输入回路的长度,大师你估估看这个电压是不是能达到LM22676的43V极限耐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vin在底层进来,20mil。由于空间限制,ca1远一点,但不应该烧了才对啊

测量CA1 + 到LM22676 Vin脚的长度,再测量 CA1 -到LM22676 GND脚的长度,加起来看看。

网友C:
美时龙 假货专家

网友:
第一次见EN悬空的,DS虽然说可以悬空但也建议上拉;输入电容太远,这么细的线还从二极管下穿;BOOST上的C4耐压不够;芯片、电容的过孔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时龙 假货专家

就服你!

网友:
真让我想起以前玩功放,用4558加5532  2030假1875   2030功放管砸开后里头芯片还很多不一样的

网友:
Why they are doing this type of thing, it is just a waste of time of themselves and the end clien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细长的导线形成电感效应, MOS管关断后 感应电压连同24V Vin 加载在 MOS管的D、S脚上,致使M ...

LZ的回路并不算太长,毕竟这个回路要从电容那端计算。
这一点导线产生的谐振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我这就有人干过类似的事,他用约5mm的5mil的线走电源,结果我发现FPGA根本跑不起来,一跑就出错 ,后来因为一次意外的对比我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美食龙就是黑店…

网友:
必定是假货

楼主:
艹 ,谜底揭开,楼主s b在前面接了一个工模电感,工模电感封装弄错了。。。导致24v的输入和gnd是反的。,前级电容鼓包了一个才发现,这阴沟翻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