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芯片SM5840的I2S格式问题,2s-complement这个如何理解?

楼主(2017-02-15):
最近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其中有关I2S格式问题无法理解,如下图黄线所示:
文中说I2S输入格式必须是16/18bit,二补数,高位在前。
我要做的是音乐播放器,当我把.wav的音乐文件的数据读出来后是直接按I2S格式输出到此芯片,还是将读出来的数据转换成二补数后再输出到此芯片?
望指教,谢谢!

网友A:
当输入为16bit时,内部自动补齐为1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为16bit时,内部自动补齐为18bit。

如果不把IW18脚拉低应该不会变成18bit的
还有我想问的是数据要不要转换成二补数后再发送?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2补,高位先

楼主:
是把读出来的数据做二补数转换后再发送出去吗?

网友B:
.wav出来的应该就是2补,就俩选项,先试试.wav出来的,再试一把取补
我估计第一把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v出来的应该就是2补,就俩选项,先试试.wav出来的,再试一把取补
我估计第一把就成了 ...

好的,也只有试一下才知道结果了,谢谢

网友C:
wav一般都是2补的,这个片子不支持32FS的BC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wav一般都是2补的,这个片子不支持32FS的BCK 。

原来如此
是的,这芯片只支持64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