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电路数据传输,请教,谢谢

楼主(2017-02-15):
遇一电路,单片机是PIC24HJ64GP506,数据传输部分不大明白,故请教,谢谢

网友:
从硬件上看是单片机一路通讯口通过硬件变成了两路同时输入和输出(变成两个硬件端口)。下面的四针端口有可以是一个端口选择输出

楼主:
两个端口是仪器串行接入网络(好像是CAN口,但实际波特率很高,传的是振动数据,而且很远),不知是啥原理,是信号调制?

楼主:
国外仪器给的原理图。

网友:
但实际波特率很高,传的是振动数据,而且很远

多高多远? 应该不会用信号调制(波特率很高+调制,门电路行不通),
数据传输部分应该只是一路通讯口变成了两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