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入220v市电正弦波,输出大概是什么波形?梯形?

楼主(2017-02-15):
如题,做过零检测的。我看参考电路里直接就接了光耦到220v输入。我觉得很奇怪,光耦不是只有通断两种状态,中间上升时间非常小吗,那怎么用来检测过零呢?难道说和我想的不一样?

网友:
光耦可以检测过零的

网友A:
楼主快赶上"开发学习"了

网友:
有线性光耦

网友:
坏的光耦输出状况难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快赶上"开发学习"了

男版的"开发学习"

网友:
光藕里面一个发光管,一个接收管,电压高了导通电流就大。发光管上接的电阻太小了,波形就类似梯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男版的"开发学习"

开发学习?科普下

网友:
好奇怪,标题的问题和正文的问题不一样,懵逼了

网友:
不是开和关,是电流传输系数 , 你查下手册!

网友:
光耦接收端加比较器。

网友C:
光耦输出的是一副照片,内容是斯巴鲁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输出的是一副照片,内容是斯巴鲁的车

???这位脑子短路了?

网友:
和输入电流有关。电流大了就是像方波,电流小了就是不完整的半个正弦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脑子短路了?

这是 学习开发 的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 学习开发 的梗

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什么意思?

论坛里的女网红“学习开发”的座驾是斯巴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的女网红“学习开发”的座驾是斯巴弩

骚年,你撸多了还是撸少了,女的逛这个坛子,还是网红??你别告诉我人家还有自己的快鱼博客频道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骚年,你撸多了还是撸少了,女的逛这个坛子,还是网红??你别告诉我人家还有自己的快鱼博客频道什么的。 ...

拜托你先翻翻人家的帖子再说咯
你以为女网红都是网上卖骚的绿茶货啊?

网友:
投票,JYX2015是发开习学的小号(马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拜托你先翻翻人家的帖子再说咯
你以为女网红都是网上卖骚的绿茶货啊?

哎哟你这是吃了枪药了是怎么的,你跟人是沾亲啊还是带故啊?行了不跟你争了,坛子里怎么净这样的,问个器件一群人跟你吵,问个光耦一群人跟你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哟你这是吃了枪药了是怎么的,你跟人是沾亲啊还是带故啊?行了不跟你争了,坛子里怎么净这样的,问个器 ...

你NC吧?你看是谁先吃了枪药咯?垃圾一个

网友:
半波整流,电流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就是一半正弦波 切掉了另一半

网友:
楼主又来找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NC吧?你看是谁先吃了枪药咯?垃圾一个

你又跟楼主杠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又跟楼主杠上啦

嗯咯,最近狗屎运不错

网友:
看你们吵架.我竟然无言以对.

我认真的想了一下,光耦前端得接什么器件才会使光耦能正常工作而不会被干掉.

网友:
用过光耦输入接变压器输出12V交流信号,当然加M7和限流电阻了,输出端就是零位跳变的方波信号。

网友(2017-06-05):
输出波形和IF/IC有很大的关系,IF<<IC是半波,IF>>IC是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