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 外部晶体接32768,怎么输出两个32768方波

楼主(2017-02-15):
请教:MSP430 外部晶体接32768,怎么输出两个32768方波,通过ACLK,SMCLK,MCLK,TACLK都可以吗?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A:
看下具体的型号,看下支持哪些输出。例如ACLK, SMCLK,MCLK等

只要把相应的IO口设置为 功能引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具体的型号,看下支持哪些输出。例如ACLK, SMCLK,MCLK等

只要把相应的IO口设置为 功能引脚即可 ...

谢谢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