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IM1_CH1输出不了PWM是因为配置问题吗??

楼主(2017-02-15):
打算用PA8输出PWM控制液晶的亮度,没发现配置有问题,但PWM输出不了,这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A:
LZ在配置初始化结构体TIM_OCInitStructure时没有把所有成员都设为确定的值,这个可能会过不了参数检查
LZ可以单步进TIM_OC1Init去看看

另外,TIM1要注意TIM_TimeBaseStructure的TIM_RepetitionCounter成员,这个数取任何值都能通过参数检查,但会影响定时器的时基。。LZ最好也把它设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配置初始化结构体TIM_OCInitStructure时没有把所有成员都设为确定的值,这个可能会过不了参数检查
LZ可 ...

初始化所有参数还是没有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配置初始化结构体TIM_OCInitStructure时没有把所有成员都设为确定的值,这个可能会过不了参数检查
LZ可 ...

在别的IO上可以输出PWM,这应该跟TIM_OCInitStruture参数部分初始化没问题

网友:
用的哪个型号?部分STM若要是使用PWM的话需要烧写Option bytes,比如STM8S003若用PC6为PWM模式的话需要烧AFR0。

网友B:
什么型号的MCU呢,问题不全面,不利于坛友给你发现问题所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MCU呢,问题不全面,不利于坛友给你发现问题所在啊。

STM32F407VET6

网友:
AFIO 时钟开了吗

楼主:
M4的没有AFIO时钟,直接用IO口的复用功能就行了,我已经复用了

网友C:
在初始化定时器之前,是不是初始化GPIO了? 先初始化定时器,再初始化,其他的就可以了。昨天我也是搞这个搞到了半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初始化定时器之前,是不是初始化GPIO了? 先初始化定时器,再初始化,其他的就可以了。昨天我也是搞这个 ...

我的是1.初始化GPIO 2.初始化定时器 3.初始化定时器的PWM,没有发现问题。可以发下你的这部分代码给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1.初始化GPIO 2.初始化定时器 3.初始化定时器的PWM,没有发现问题。可以发下你的这部分代码给我吗, ...

主程序:
        systemInit();
        uart3.init(2000000);
        MB.init(11,115200);
        pwm0.init(500);
        pwm1.init(500);
        pwm2.init(500);
        pwm3.init(500);
        pwm4.init(500);
        pwm5.init(500);
        pwm6.init(500);
        pwm7.init(500);
        AD.init();

PWM初始化
        pTIMER->init();
        pTIMER->setArr(arr-1);
        pTIMER->setPrescale(scale-1);
        pTIMER->enable();

        pGPIO->mode(GPIO_Mode_AF_PP);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pTIMER->setOC(ch,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pTIMER->TIMx, ENABLE);

TIMER的初始化
void TIMER::ini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if(TIMx == TIM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if(TIMx == TIM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if(TIMx == TIM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if(TIMx == TIM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if(TIMx == TIM5){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x, &TIM_TimeBaseStructure);
}

我用的C++ 应该也能看明白吧

网友:
stm8s003的TIM1_CH1要要烧写配置字,ST32F4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D:
注意!timer1为高级定时器。

网友:
        // Set timer period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6 - 1;  // 48 / 6 = 8MHz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4000- 1;  //2KHz 500us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Prescaler 和TIM_Period的赋值,带着公式更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timer1为高级定时器。

高级定时器不是和通用定时器一样吗,除了加多一句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楼主(2017-04-12):
修改部分代码,问题解决了,代码修改如下
//初始化TIM1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4OC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1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网友(2017-08-29):
高级定时器 就是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