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没事在公司找了废电机准备做个切割机,CREO画图

楼主(2017-02-15):
最近弄雕刻机中毒太深,猛补结构知识,幸亏有同事可以问。
有时候板材太大所以想来做个切割机,公司正好有些不用的无数电机利用起来,画好图准备弄铝板做机壳,不废话上图。

楼主:
刚画好电机,其他还要慢慢画。

网友A:
从CREO画好结构图,到加工出实物,这结构图纸需要经历了哪些加工过程?

网友B:
你这个功率估计太小了吧!还有你准备用什么刀具来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CREO画好结构图,到加工出实物,这结构图纸需要经历了哪些加工过程?

现在还不清楚,先画好看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功率估计太小了吧!还有你准备用什么刀具来切割

这个无刷看着小,但是估计比我雕刻机的主轴电机厉害多了,大飞机上用的。
这个切割机试了效果好,我打算把雕刻机的主轴电机也给换掉。
准备用BOSH4寸孔径20mm的切割片。

网友:
无刷电机不好控制精度吧
行程不可控,建议还是用步进电机比较好

网友C:
无刷电机功率大的可以做主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无刷看着小,但是估计比我雕刻机的主轴电机厉害多了,大飞机上用的。
这个切割机试了效果好,我打算 ...

估计转速很高,但力矩不够,速度太高容易烧刀片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D:
DIY切割机很危险,小心自己的玉手啊。还是TB买一台吧。

网友E:
什么电机就做什么事,不要乱用,这种高速电机做切割很危险的,楼主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Y切割机很危险,小心自己的玉手啊。还是TB买一台吧。

是的,现在还在纠结电机直接带切割片还是通过同步带。
不过我基本切的都是轻量级的材料,电木、ABS之类的。
另外这个玩意我主要想练习下creo画图和雕刻机加工,估计用的机会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电机就做什么事,不要乱用,这种高速电机做切割很危险的,楼主慎重

调速器可以设置范围小点,尽量速度慢一点,主要我也是想看看这种无刷威力到底有多大。

楼主:
嗯,是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功率大的可以做主轴

嗯,我们这种无刷电机做主轴最大问题是外轴是转动的,不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转速很高,但力矩不够,速度太高容易烧刀片

嗯,是的力矩可能没那么大。尽量转速不要太高可能可以用。

网友F:
刀片有个转速限制,超速爆裂很可怕

网友G:
用无齿锯片切割石头的,非常好用,对手也安全,最多只是磨一下皮都不会破,切割pcb电木非常好,最好配个吸烟管道,爽极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还有一种尺寸更大的,不过需要专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无齿锯片切割石头的,非常好用,对手也安全,最多只是磨一下皮都不会破,切割pcb电木非常好,最好配个吸 ...

这个可以切电木速度怎么样,我之前一直没有考虑这种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片有个转速限制,超速爆裂很可怕

嗯,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无齿锯片切割石头的,非常好用,对手也安全,最多只是磨一下皮都不会破,切割pcb电木非常好,最好配个吸 ...

铝材的粘性很高,无齿刀估计切几下就切不栋了,楼主还是先去看看现成的切铝材的机器什么配置,先做参考评估一下,不要想当然花冤枉钱,费冤枉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切电木速度怎么样,我之前一直没有考虑这种刀片。

你打算多快?一般看你机器动力,我切割pcb 很快,你要是大批量用就不合适,少量diy为了安全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打算多快?一般看你机器动力,我切割pcb 很快,你要是大批量用就不合适,少量diy为了安全这个还是不错 ...

用砂轮片切PCB会一股焦味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无刷看着小,但是估计比我雕刻机的主轴电机厉害多了,大飞机上用的。
这个切割机试了效果好,我打算 ...

这种锯片一般只有几千转,航模无刷很容易就超了,而且都是转速高扭矩小,空转锯片超速,切上去速度又掉的很快。
加一级同步带减速吧,锯片绝对不能超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锯片一般只有几千转,航模无刷很容易就超了,而且都是转速高扭矩小,空转锯片超速,切上去速度又掉的 ...

嗯,还是加个同步带,谢谢建议!

网友J:
楼主,你这个方案之能停留在纸面上,如果真要做,一定要通过同步带,皮带之类的加一根主轴,再装刀具,我前不久收的坛友的750W电机,那叫一个牛逼,声音好静,我准备过几天花个100来块钱买个錦X的木工专用切割主轴,试下,应该效果非常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这个方案之能停留在纸面上,如果真要做,一定要通过同步带,皮带之类的加一根主轴,再装刀具,我前 ...

嗯,是的,目前结构方面没啥经验,还要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砂轮片切PCB会一股焦味吧?

不会,出来都是粉末,和铣刀割的效果一样

网友K:
你这“废”电机好精致呀,品相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废”电机好精致呀,品相真好

焊接实验室样机上找的,并非报废的,新的很。

网友:
这个电机好漂亮,

网友L:
切PCB、电木、钢铁等硬料应该用19楼那款锯片,而切铝合金、铜料、塑料等软料就要使用带锯齿的,还要切削液来冷却和润滑。
设计建议让旋转轴穿锯片而过,两端用圆管和螺母压紧。还要设计防护罩,不然万一锯片飞出来将会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切PCB、电木、钢铁等硬料应该用19楼那款锯片,而切铝合金、铜料、塑料等软料就要使用带锯齿的,还要切削液 ...

谢谢qiufeng的专业指导,另外我还在纠结是不是需要用一个同步带减速,请教下qiufeng。

网友M:
真是太闲了,你们老板应该让你把项目需求改一改,好让你不要浪费公司资源和时间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qiufeng的专业指导,另外我还在纠结是不是需要用一个同步带减速,请教下qiufeng。 ...

当然要做来提高扭力啦,还要对电机接上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真是太闲了,你们老板应该让你把项目需求改一改,好让你不要浪费公司资源和时间 ...

我都一年不做项目了,搞技术管理方面的杂事,是有点闲。

楼主:
引用 网友L:
当然要做来提高扭力啦,还要对电机接上调速器。

嗯,好的,THS。

网友:
有时间也做一个,切不锈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L(2017-05-23):
到现在应该做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到现在应该做好了吧?

做好了,一直没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到现在应该做好了吧?

放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了,一直没敢用 。

先不装锯片通电听噪音和感受机架的震动,调整到满意状态再到远处装上锯片再次通电一小时,人要在远处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