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数控机床操作系统

楼主(2017-02-15):
请大家推荐一款数控机床操作系统,要求扩展性高,现在用的台湾新代的。谢谢了。

网友:
linuxcnc-2.7-wheezy  这个看看

网友:
新代的用着不好?哪方面?

网友:
坚决发那科,别的不要想

网友:
听说发那科软件最强,也是最贵的,台系机床配发那科系统比三菱贵两三万。国产机床通常都用新代这一类的多。

网友:
广数现在做的怎么样  它有套发那科低端系统的软件

楼主:
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就是不行,好多功能不能实现。我们厂集思广议,提了许多合理化的想法,但操作系统掌握在别人手里,许多事就是办不了。

网友:
以前用过新代SK4-M在大夏天死机过几次。我想是因为控制系统散热不良导致的,散热风扇外面的滤网(要拆控制面板箱)都被油封住了。
而三菱M60S和M70怎么都不会死机,我想是因为控制系统主机装在电器柜里面,那里的灰尘滤网(往上就可以拉出来)定期拆下来吹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就是不行,好多功能不能实现。我们厂集思广议,提了许多合理化的想法,但操作系统掌握在 ...

没有量,厂家不会理;
有量没话语权,就当小白鼠咯

楼主:
通过什么途径能代理个操作系统,我们用的四轴都4万多,利润都让他们拿走了。

网友(2017-03-22):
fanuc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就是不行,好多功能不能实现。我们厂集思广议,提了许多合理化的想法,但操作系统掌握在 ...

哪里只有操作系统一方面的原因呢,还有材料、驱动、电机,影响巨大。

网友:
好像三菱的的占有率达7成,很多国产加工中心都用它

网友A:
发那科是不是就是富士通阿。很久以前接触过CNC加工中心,那时候搞得多的是台湾佬,国内还没有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那科是不是就是富士通阿。很久以前接触过CNC加工中心,那时候搞得多的是台湾佬,国内还没有阿。 ...

没听说过富士通有做CNC系统,倒是发那科的名声很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那科是不是就是富士通阿。很久以前接触过CNC加工中心,那时候搞得多的是台湾佬,国内还没有阿。 ...

发那科FANUC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总部日本,占全球30%市场,在工控,自动化领域也很厉害。发那科的生产工厂也是全机器人生产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