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如果加上编码器或霍尔,在驱动时还需要考虑消磁吗?

楼主(2017-02-15):
BLDC,如果加上编码器或霍尔,在驱动时还需要考虑消磁吗?

网友A:
不需要,消磁是怕检测不到过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消磁是怕检测不到过零点

霍尔或者是编码器获得的是机械过零点,这个跟电子过零点之间的偏差不需要考虑,是吗?电机换向就是以机械过零点为准,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霍尔或者是编码器获得的是机械过零点,这个跟电子过零点之间的偏差不需要考虑,是吗?电机换向就是 ...

应该是电子过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子过零点

在大扭矩的电机上,机械过零点和电子过零点并不重合的。

霍尔或编码器获取的是机械过零点,那如何处理呢?

我想了解目前行业内,做有感无刷电机的控制,难点在什么地方?

从无刷电机的基本控制原理上看,有感的话,没有了启动测量的问题。就只是简单的换向和PWM调节电流大小而已。那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难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扭矩的电机上,机械过零点和电子过零点并不重合的。

霍尔或编码器获取的是机械过零点,那如何处理呢 ...

bldc 我不专业,等大侠回答

网友(2017-09-26):
BLDC,加上编码器或霍尔,就不需要考虑什么机械过零点和电子过零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