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器材上用的光纤线属于哪一类?

楼主(2017-02-16):
音响播放机或电脑后面的光纤输出接线,和普通数据通讯中的单模或多模光纤一样吗?
属于哪一类光纤?
现在家庭装修布光纤线的多吗?

网友A:
音响用的是塑料光纤,和通讯用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响用的是塑料光纤,和通讯用的不一样。

是不是就是PMMA光纤?不能用单模/多模光纤替代的话,那又是要多一种拉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是PMMA光纤?不能用单模/多模光纤替代的话,那又是要多一种拉线了。 ...

是PMMA光纤,用650nm红光传输,光芯直径比单/多模石英光纤要大很多,不能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响使用光纤的也不多。

发烧友嫌光纤音质不好。都是使用同轴的。

同轴也应该是数字输出,距离长的话,光纤应该有优势。
可能不是发烧友,也没法体会发烧友感受。

网友:
音响系统中 光纤的效果没有同轴的好,据说多了一道转换有了损失

网友:
光纤和同轴都是用来传同样的SPDIF数字信号,解了码都一样,应该跟损失没什么关系吧。用光纤主要是出于抗电磁干扰和无接地回路的优点。另外光接头可以做得比较小,目前新的平板电视除了HDMI之外只留光纤的SPDIF接口。数字音频只能通过光纤SPDIF接到音响。有些笔记本电脑也带SPDIF接口,和3.5mm接口看上去差不多。

网友:
几年前曾听有人说光纤比同轴传输的抖动大,这可能是光纤音质不好的原因吧?

网友:
音响也有用 玻璃光纤的,wadia 的解码器和转盘就有用。

网友:
你想拉多远距离?

网友:
光纤怎么会没有同轴好呢,都是数字信号 ,大的演唱厅,大型礼堂 不都是光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