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驱动正反转,无控制输出时电机转动产生电压问题

楼主(2017-02-16):
一个控制有刷电机正反转问题,用的是L9110S,控制正反转吗问题,但是由于电机会在外力的作用下转动(此时是发电机)产生了20多V的电压,直接流过L9110把电源部分烧掉了,求解决办法啊?

网友:
加保护啊(加二极管, 加压敏等)

网友:
主供电回路增加mos管开关怎么样,停转后关断。

网友:
可否 加入刹车电路控制母线电压

网友:
可以在停止状态切入刹车电阻,就像有的变频外加刹车电阻一下,可以消除多余的能量

网友A:
用两个继电器控制正反转就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停止的时候电机两极相当于短路,还能提供自锁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继电器控制正反转就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停止的时候电机两极相当于短路,还能提供自锁能力。 ...

继电器寿命是个问题,频繁正反转?

网友:
在母线上增加一个泄放控制电路,电压大时开启泄放回路。

网友:
同样在用这个芯片做有刷直流电机控制。 问一下楼主什么case会发出这么大的电呢?人手推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