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一般加不加ESD保护器件?

楼主(2017-02-16):
RT

做个USB下载器(USB1.1或USB2.0),什么情况下需要加PRTR5V0U2X类似的ESD?

网友:
还是加上为好,现在esd tvs不贵。

网友:
要加,有时候是真损坏器件

网友:
对外接口最好都加esd

网友:
加,不加容易被静电打死

网友:
我一般都加!SP0503BAHTG~

网友:
RRTR5V0U2X  价格比SP0503BAHTG 低点

网友:
打烊可以省,产品(你要站在用户的角度看)坚决不能省

网友:
lz产品批量么?批量后会有很多惊喜

网友:
伍尔特有带EMC防护的USB插座,自己选择的不合理的话影响通信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