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建房基本都没地线,有多少人有自己做接地的?

楼主(2017-02-16):
如题,如果要自己做的话,一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买一根地针,12元有一米二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根地针,12元有一米二左右。

你就是这样做的? 太简陋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是这样做的? 太简陋了吧.

应该来说总比没有好。呵呵

网友:
一般就是那种镀锌的铁,打一根去地下吧,我家建房的时候好像电工弄了这么一根。四五cm宽,5mm厚左右吧,然后长度估计2,3米吧。

网友B:
楼顶那些柱都把钢筋露出来,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顶那些柱都把钢筋露出来,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接地?

把这个当成地线,接到插座中,万一打雷时,不是全爆了?

网友:
受力柱的钢筋当地线用

网友:
以前用过镀锌钢,现在铜包钢的比较好买,一米长一根的买六七根,找个没人碰到的地方,往地下打,打一段测一下接地电阻,不合格再接长一根,合格了离开段距离把剩下的都打进去。

网友:
房子钢筋是用来做楼顶防雷,电器绝地就单独打镀锌钢铁到地上,想效果好的推荐用铜包钢接地电极。

网友:
也有人用水喉管(金属)埋在地下的为地线 (不安全)

网友:
铜包钢!这难道还有疑问!!!

网友C:
我自己建的三层房,在打地基的时候在地基的钢筋网上引出地线,在钢筋上电焊一个螺丝,再用地线压上端子,连接到总电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建的三层房,在打地基的时候在地基的钢筋网上引出地线,在钢筋上电焊一个螺丝,再用地线压上端子,连 ...

钢筋网还要筑水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讲挖一个水池,池中灌上导电的液体,然后将金属棒放到池中并接触到液体,然后这根金属 ...

密封? 跟大地是绝缘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是这样做的? 太简陋了吧.

是简陋些,像上面兄弟说的总比没有好,打雷时候会跳闸,零线碰地会跳闸,以后再完善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棒通过导电液与池壁连接,池壁即算大地了吧。

池壁用什么做,水泥? 磁砖?

网友:
打到含水层

要是没有含水层就别搞了

网友:
印象中好像要用工业盐和什么的

网友:
这个是以前在论坛热心人那里下载的资料,现在再传上来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一本日本人写的书:《接地技术与接地系统》【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421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请教农村如何接地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719-1-1.html

真失败,打了3条地线,零-地电压竟然有25V, 有解决办法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2521-1-1.html

网友:
扔池塘里呢

网友E:
刚看了一下书本, 挖坑 ,打铁棒 不锈钢棒 或者铜棒, 再在坑撒铁粉碳粉,这样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看了一下书本, 挖坑 ,打铁棒 不锈钢棒 或者铜棒, 再在坑撒铁粉碳粉,这样不知道可行不? ...

可以的,一般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钢筋网还要筑水泥的吧?

是的,在水泥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在水泥里的。

在水泥里,那不是白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水泥里,那不是白做了.

整个基础的钢筋都是焊在一起的,在地下面的,下面不会干的,水泥也是有水分的,接地应该还可以的。再说,整幢房子是一个等电位了。

网友F:
地线简单,避雷针的地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线简单,避雷针的地才复杂

避雷针的地简单,打雷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顶那些柱都把钢筋露出来,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接地?

这是防雷地,不能和设备接地混用的。否则一打雷就设备全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