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的外部4个小电容能不能用1uf电容啊?

楼主(2017-02-16):
    现场设备串口问题偶尔出现接收不了数据,必须要复位单片机才行,查了很久没查出问题,现在发现max3232芯片的外围4个小电容是1uf的电容,按理应该用0.1uf的,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用1uf的电容,用了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1UF的吧 不过很多时候用0.1也可以

网友A:
估计代码 问题,如果硬件问题 不是复位就能解决的

网友:
0.1--10uF 都用过

网友:
可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代码 问题,如果硬件问题 不是复位就能解决的

我也觉得代码有问题 问题是我100多个设备,都是固定那十几个设备有问题,把好的设备的板子和不稳定的设备的板子调换,结果是不稳定的设备还是不稳定,偶尔出现无法接受数据的问题,复位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
1u的无极性的电容用过。但是没有问题。

网友B:
中级会员应该单位有示波器吧

网友C:
串口数据丢包了,外界干扰引起的,跟电容没有关系。串口线用地线包起来的那种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级会员应该单位有示波器吧

示波器看了有波形到单片机引脚

网友:
我喜欢用1uF的

这个看下手册上面写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数据丢包了,外界干扰引起的,跟电容没有关系。串口线用地线包起来的那种线试试 ...

已经用屏蔽线试过了,还是不行,查了好几天了,头都大了

楼主:
手册上不是说3232用的是0.1uf么?232才是1uf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屏蔽线试过了,还是不行,查了好几天了,头都大了

有加ESD不?

网友:
1uF 一点问题也没有。至少出货10K以上。

网友:
印象中都是0.1uF

网友:
泵电容0.1都行,1就更行了,从其他地方找原因吧

网友:
MAX3232 国产的很多,会不会买到水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代码有问题 问题是我100多个设备,都是固定那十几个设备有问题,把好的设备的板子和不稳定的设备 ...

1.不能通讯的时候用示波器看下 波形,峰值有没有到3v
2.和好的板子互换max3232.
排查下。。。

网友:
我们一直都用1uf的,而且还是电解的。可以看看是不是单片机因为干扰复位了,在这期间接收数据错误。

网友:
串口最简单的测试方法不是自收自发吗?连单片机都不用,排除程序问题

网友D:
加ESD放电管吗?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ESD放电管吗?有没有推荐的型号啊?

P0300SC/SMD可以用,还有是楼上说的MAX3232很多价货,我现在用ICL32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P0300SC/SMD可以用,还有是楼上说的MAX3232很多价货,我现在用ICL3232

多谢!多谢!下次做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