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32总是复位,求助!

楼主(2017-02-16):
请看图片描述,哪位兄弟给点思路?

网友A:
不能断点。不能单步。。跑协议栈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断点。不能单步。。跑协议栈就是这样。

能支持1个断点吧

网友B:
协议栈跑起来之后就不能断点,协议栈里面的代码是不能调试的,要么不启动协议栈调试,要么打Log调试。每次运行可以弄个一个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协议栈跑起来之后就不能断点,协议栈里面的代码是不能调试的,要么不启动协议栈调试,要么打Log调试。每次 ...

断点可以打很多个,但是断点停了一次之后,协议栈就异常了,再跑就不对劲,原因很简单,蓝牙协议栈是有严格时序要求的。

网友:
这种跑协议的芯片最好还是用串口打印调试。
我调51822用仿真器最多就是崩溃后看现场,正常运行时停下,协议栈就乱了。

网友:
不能断点的,用log输出调试吧

楼主:
统一回复各楼上:确实如大家所说,断点只能打一个。

问题已解决:错误在32M的晶体上,我买的这个晶体2-4脚是接在晶体外壳的,最后是接地的。我的解法32M不能工作,自己给自己挖的一坑,库里调用的 和 买的器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