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里能对变量进行定义吗?

楼主(2017-02-16):
中断函数里能对变量进行定义吗?
编译时,虽没报错,但给出了警告,意思是虽然定义了,但不能用。
改为全局变量就没有警告了。
如: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uchar count,count1;
   uchar min,sec;
   TCNT0 = 61;
    count++;
    if(count==2)
        { FLAG=1;    }
     else if(count==4)
        {FLAG=0;  count=0;   }

     count1++;
    if(count1==40)
        { sec++; count1=0;   }
    if(sec==30)
        {min++;  sec=0;   }
    if(min>60)
        {min=0;}

}

警告信息:(其中的一条)
Warning: D:\DSQ20171\PUMP20172\pump.c(404): local variable 'count' is used before it's value is set

网友A:
可以定义的,像你这样用应该定义成静态变量吧static,具体是提示什么类型的警告啊

网友:
你需要的是 static,或者 global 存储类型的变量,而不是 loc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定义的,像你这样用应该定义成静态变量吧static,具体是提示什么类型的警告啊 ...

I thought maybe i had found u are lady gaga.

网友:
你要明白,这些时间计数变量,生命周期是要一直存在的,全局唯一的。
而不是离开了函数就销毁,进入函数再重新分配。

去啃啃 C 基础。
看看局部、全局变量,静态变量的知识。

楼主:
警告信息如下:(只是其中一条)
Warning: D:\DSQ20171\PUMP20172\pump.c(404): local variable 'count' is used before it's value is set

如果定义成static也没有警告了。

网友:
编译器不关心你定义的是不是静态,警告是告诉你你用局部变量应该给个初值!

网友:
你先看看书,了解 局部、全局变量,静态变量的区别吧
要知道错在哪里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否则即使编译器没报错,可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uchar count,count1;
   uchar min,sec;
   TCNT0 = 61;
    count++;
    if(count==2)
        { FLAG=1;    }
     else if(count==4)
        {FLAG=0;  count=0;   }

     count1++;
    if(count1==40)
        { sec++; count1=0;   }
    if(sec==30)
        {min++;  sec=0;   }
    if(min>60)
        {min=0;}

}

第6行“count++;”使用了count变量,然而第3行“uchar count,count1;”却没有给count赋初始值
改为uchar count = 0, count1;即可

网友:
count ++; count的初值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