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APN接入的流程

楼主(2017-02-16):
     现在客户要求接入他们制定的移动apn,给了张卡,现在需要调整程序,之前是普通的公网。 不知道哪位坛友能提供下apn 的at指令流程,代码更好,感谢!

网友A:
GPRS模块在连接的时候不是有AT指令设置APN这些?不知道你的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模块在连接的时候不是有AT指令设置APN这些?不知道你的应用场合

客户给了个 apn 名称 yqjs.dy.sd   ,  明天给的卡就过来了 ,不知道怎么用 。
论坛里面搜了个流程如下
查询网络状况 略...
AT+CGATT?
AT+CGATT=1   (网络附着)
AT+CSTT                (设置接入点)
AT+CIICR                (激活移动场景)
AT+CIFSR
AT+CIPSTART
略...

但不详细,不知道还需不需要知道ip 和 端口之类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给了个 apn 名称 yqjs.dy.sd   ,  明天给的卡就过来了 ,不知道怎么用 。
论坛里面搜了个流程如下
查 ...

用的什么AT模块,不同AT模块这个指令不一定相同的

网友B:
和你的程序无关吧?那是移动特定的SIM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程序无关吧?那是移动特定的SIM卡

我记得有关系,最早移动上网分cmnet和cmwap,需要设置下。

网友:
把你之前程序里的cmwap 或者 cmnet 改成客户给的apn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有关系,最早移动上网分cmnet和cmwap,需要设置下。

制定的移动apn是APN专线组网方式。连上后直接就是内网,与外网不通的。

网友D:
把vpn设置成客户的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AT模块,不同AT模块这个指令不一定相同的

sim90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定的移动apn是APN专线组网方式。连上后直接就是内网,与外网不通的。

那这句怎么改      const unsigned char AT_CIPSTART_1[]={"AT+CIPSTART=\"TCP\",\"222.173.73.146\",\"8086\"\r"};
之前有ip和端口 ,现在变成apn内网了,用内网ip和端口??
他给了张那边服务器的apn设置ip  192.168.200.2   我就用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vpn设置成客户的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动。

那这句怎么改      const unsigned char AT_CIPSTART_1[]={"AT+CIPSTART=\"TCP\",\"222.173.73.146\",\"8086\"\r"};
之前有ip和端口 ,现在变成apn内网了,用内网ip和端口??
他给了张那边服务器的apn设置ip  192.168.200.2   我就用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句怎么改      const unsigned char AT_CIPSTART_1[]={"AT+CIPSTART=\"TCP\",\"222.173.73.146\",\"8 ...

你可以试试。。。

楼主:
我发
AT+CSTT?
回复竟然是
+CSTT: "CMNET","",""
不对吧?apn的卡的apn应该不是cmnet 难道给我错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