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种铝合金壳体怎么操作电路板不会动

楼主(2017-02-16):
选用的是下面这种壳体,如图所示

把电路板卡进去组装之后,在前面按一下按键电路板就往后移动,固定不牢靠
现在做法是用胶水固定,但是一拆,又要点胶水,点了胶水之后产品就觉得很低档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能放电路板固定在壳体上,而不点胶水

网友:
电路板后边用EVA海棉顶着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上螺丝吗?

网友:
按键在侧边盖上?
按键板用四个螺丝固定在侧盖上,表面贴膜。
或者把电路板尺寸做的和外壳匹配,四边顶着没空间移动。

网友:
算好尺寸,实在不行没有按键那一边贴点弹性小的东西顶住。

网友:
两边用橡胶抵住不就行了

网友:
弄个大pcb就行了,省事方便,直接加工电路板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到按键的位置,,如果在两边的挡板,,线路板做大,如果在顶上,线路板增加几个支柱,,

网友:
线路板大0.5mm

网友:
要正合适大小的

网友:
侧面开螺丝孔,把按键板固定在侧板上

网友A:
可以在电路板两边的侧面开槽,再两面各焊一个黄铜螺母,最后从外壳对应的地方钻孔锁上螺丝。

网友:
之前买过这种壳子的工控机,为了防止电源键松动,是用了四个螺丝加一块小电路板固定的

网友:
还可以在电路板卡槽的两端攻牙,比如10mm深。再把电路板设计短一些,装进去再用无头螺丝从两端压紧。

网友:
之前见过一个耳放,是把pcb锁死在一个金属板上面,再把金属板和侧面的盖子锁在一起,侧面的盖子和其它盖子固定在一起,装配的时候也是从侧面可以整体把pcb拉出来的,

网友:
PCB尺寸精度正负0.2mm都没问题。但是这个铝合金侧面是从长条原料上切割的,这个长度误差估计0.5都不一定做得到~
差0.5其实在两头这里都能看到缝了~

网友B:
电路板边缘焊接一个铜片,利用铜片弹性压紧在端盖。

网友C:
底部铆螺母,上螺丝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铆螺母,上螺丝锁住。

非常感谢

网友D:
你的pcb比壳体短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电路板两边的侧面开槽,再两面各焊一个黄铜螺母,最后从外壳对应的地方钻孔锁上螺丝。 ...

有图示或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pcb比壳体短多少?

设计的时候一样大的,电路板只有1mm厚,所以会上下晃动左右摇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的时候一样大的,电路板只有1mm厚,所以会上下晃动左右摇摆

换1.6mm的pcb做啊

网友:
图中上面左右共四个圆圈是在电路板上开槽来焊铜螺母,下图是用螺丝从外面锁紧(有密封要求就要用橡胶垫圈)。

网友:
PCB做缺口,塞下“?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在两个开槽的同一端内部的同一面 粘上橡胶发泡方条 有那种自粘的 粘厚一点 板子卡紧一点 板子也不上胶不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在两个开槽的同一端内部的同一面 粘上橡胶发泡方条 有那种自粘的 粘厚一点 板子卡紧一点 板 ...

非常感谢

网友:
也可以在两端的盖板上对应电路板的地方粘上几个自带不干胶的橡胶片,靠它们从两侧挤压电路板。

网友:
盒子后面线路板插槽处两边各增加一个螺钉,当作顶丝用,装配完成后,调节顶丝顶住线路板

网友:
做个 H 型电路板塞到电路板里面,顶住带按键的电路板就行了

网友:
底部开孔一劳永逸

楼主:
你这个办法我是想到了,就是麻烦一点,不过非常感谢

网友:
搜搜型材铝盒,里面两边有槽,用来塞电路板。

网友:
最优解决方案:在侧盖上粘贴28楼类似的泡沫垫,安装侧盖就顶住电路板了,而且不影响拆卸,不用改变原有设计。
网上应该有那种黑色的泡沫垫,一面带不干胶,厚度和尺寸可选,一般的电子设备贴在底部作为防震或者利于散热
例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边缘焊接一个铜片,利用铜片弹性压紧在端盖。

这个想法不错,以前都是拿到盒子,再开电路板,大小一致。

网友F:
电路板靠前面板地方开小孔,用L型角铁加螺钉和前面板固定,前面板安装沉头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靠前面板地方开小孔,用L型角铁加螺钉和前面板固定,前面板安装沉头螺钉 ...

你这个方案实施起来,应该非常好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