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能让电脑屏幕显示特定的颜色并快速闪烁的?

楼主(2017-02-16):
主要是想试下用屏幕能不能模拟红外遥控,用于超短距离的控制,记得之前论坛里有人发过一个视频,讲的是一个小女孩编程的,里面就有用屏幕烧录的片段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好多软件都可以实现。就是控制显示屏上或GUI上某个区域块的显示颜色
用黑白,可以编码输出电脑里的信息。。。 封锁U盘都没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好多软件都可以实现。就是控制显示屏上或GUI上某个区域块的显示颜色
用黑白,可以编 ...

比如说有哪些软件呢

网友:
楼主做好了,可以参加硬件黑客了,记得以前有位大拿,用键盘灯来传输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有哪些软件呢

具体来说,需要自己编程,比如各类VC,VB,Python等上位机软件都支持,也是很容易的,接收端用光敏电阻等器件即可。

网友:
你做一个PPT,每页就是单一的颜色,每页的颜色不同。然后让它自动播放。

网友B:
你可以做16种颜色替换,一次可以传送4bit,多做几个点就是并行传输了,速度不慢

网友:
屏幕发的不是红外,是可见光

网友:
屏幕首先不发红外  其次屏幕闪光达不到载波38K

网友:
你用耳机可以试试  安卓自制红外遥控就是插耳机孔

网友:
有编程基础的话,随便找个opengl或D3D的例子就成了

网友:
电脑屏幕只有100Hz的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做16种颜色替换,一次可以传送4bit,多做几个点就是并行传输了,速度不慢 ...

那用二维码就更好了,一次可以传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