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帮忙,关于压敏电阻动作问题

楼主(2017-02-16):
24V电源输入端并联一个390KD14压敏电阻进入电路板,图片附上了390KD14压敏电阻的参数,现有个疑问:

390KD14中最大允许电压为31V,动作电压范围为39(35~43)V,为什么我测试输入电压到45V时都没有动作进入保护状态?这是为什么?另外输入电压45V时,压敏电阻会变热,且显示电流要比24V输入时大几倍。还烦请各位大侠帮忙答疑解惑!

网友A:
压敏电阻需要配合保险使用,否则他的动作就是增加你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需要配合保险使用,否则他的动作就是增加你的电流。

我理解的是当输入电压超过43V后,压敏电阻的阻值会非常小,相当于一种短路状态,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可是为什么后面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压敏电阻那一级不是相当于短路了吗?附上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当输入电压超过43V后,压敏电阻的阻值会非常小,相当于一种短路状态,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可 ...

压敏电阻配合F1使用,当压敏阻值很小的时候,F1 PTC发热,阻值变大,从而阻断给后级的供电。

网友:
F1选的合适吗?  话说LZ的ID跟我老婆的另一个ID重名啦,当然不是本论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配合F1使用,当压敏阻值很小的时候,F1 PTC发热,阻值变大,从而阻断给后级的供电。 ...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保险,为什么非得加个压敏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保险,为什么非得加个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可以吸收浪涌!

35~43V的击穿电压是指电流1mA左右,你到45V测试发现发热,说明已经击穿了。

网友:
压敏的作用是防止大的浪涌电压的,电压超过其标称值其类似于TVS会将电压嵌住,但是还是有残压存在的,所以后极电路还会正常工作,一般压敏是和后接热敏电阻配合使用,当电路过压时电流增大使热敏断开来切断电流回路的

网友(2018-05-26):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可以吸收浪涌!

35~43V的击穿电压是指电流1mA左右,你到45V测试发现发热,说明已经击穿了。 ...

请教 标称5.5V的压敏电阻 动作电压有多少, 我在压敏电阻和10v电源间加了一个1K的电阻,然后量压敏电阻两端电压有9V多,不知道是否正常,压敏电阻是否工作在脉冲装态。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加1K电阻。

http://www.sinochip.net/TechSheet/29.htm
你看一下这个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