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 THD 1Khz 10%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7-02-16):
  失真能听出来吗,和LM3886 对比 ,区别多大?

网友:
如果不超过20khz的高频杂波太多导致的,这出来的声音不堪入耳

网友:
能说下是哪款芯片?这么高的失真,不过是能响就行了。别追求保真了,与保真不沾边

网友:
能听出来,估计像山寨手机的喇叭声

能做到这种失真,应该是电池供电的,电压不够还强推喇叭

网友:
THD是英文Totall  Harmonic Distortion的简称,即谐波失真;为什么是1KHz呢,因为这个频率点,我们人耳朵最敏感;10%这个数据你自己百度吧,是个除法!

网友A:
LM3886是0.03%的THD+N,在最大输出功率时也才0.1%,10%是什么概念自己想吧。

网友:
看你做什么模式,什么音响,多大功率,拉杆音响或者大功率音响,10%是正常的

网友:
不推荐
LM3886,用TPA3244,TPA3250/TPA3245,TI新的功放,效果很好,而且不易烧机

网友:
可以试试TPA3116D2

网友:
当年做对讲机的时候就是10%的,但0.5%的时候确实是比10%好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886是0.03%的THD+N,在最大输出功率时也才0.1%,10%是什么概念自己想吧。  ...

大师,给推荐个推6~10W 4Ohm喇叭的D类功放芯片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给推荐个推6~10W 4Ohm喇叭的D类功放芯片呗

TPA3110 TPA3116一系列随便挑

网友:
音频测量简介,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A3110 TPA3116一系列随便挑

了解了一下,TPA3116D2的确不错,它的下一代应该是TPA3126D2,但现在还没有上架,只有TPA3128D2先出来了。
两者区别最大就是静态电流新的小一些,开启时间延长了4倍,其他参数基本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