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模做一款外壳大概多少费用?

楼主(2017-02-16):
在淘宝上找了很久,尺寸都不太合适,要问一下如果开模的话。开模费用大概多少钱?

我面要的尺寸为150长x105宽x40高mm左右,样式如下图(如果有见到类似尺寸的或180 x90x 40mm,烦请相告)

另问:一套模具能做多少套外壳?在生产过程中,模具还会有什么费用会产生吗?

网友:
找做这种外壳的厂家,跟他合作开模,模具费你付一半,但开出来他也能往外卖。 付了模具费以后,以后只需要按单价付钱买产品。没有其它费用。如果模具在三两年内寿命到了,说明你用量还可以,注塑厂会很乐意免费为你重新开模。如果用量不大,也就不用担心模具寿命了。

网友A:
一般四十万模。模具维护一般是注塑厂与模具那边的事,当然,你要求改模那费用当然是你出。

网友:
这种注塑模的价格一般以万位单位,几万元吧,根据结构细节差距也大,比如有没有不同方向的滑勾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四十万模。模具维护一般是注塑厂与模具那边的事,当然,你要求改模那费用当然是你出。 ...

能做40万模的模具用的材料很好了。浙江这边很多都不会用这么好的料。一般寿命10-15万模。
这样也有好处,初期模具投入成本低,风险更小。如果真的做到15万模,说明量还可以,再开一副模也划算。
如果量不大,15万模打到死也打不满。

网友:
底盖+上盖,这得两套模了,看起来不用做 行位,模具费估计4-5万左右,量到达一定程度,模具费一般可退回。。

网友:
你那个应该5W左右,我们做过你这个。。。

网友:
三和 和 长河,没有找到?

网友:
不过你图片这个设计不合理,你可以看看本德尔的,是中间剖开的,,,你这个是上下结构,要二个模,如果做成左右结构,左右一样的,好比太极一样,左右扣起来,就一个模具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量大,开模具还是划算的,LZ如果要开模具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三和那种外壳质量能接受的话,底壳应该也能找到通用的.
就一件没其他附件, 跟三和什么的谈好了估计能三万以内(随便估的, 现在行情不清楚,上次做壳还是08年.).

网友:
这种盒子,是做家居智控吧?

网友:
底板借用现成的,一个开上面。

或者都开的话,就把所有的弄成一个模具里面。

软模的话,也就几万块钱的事,十万左右的寿命吧,足够了。。。

生产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塑料的钱,
按照重量算钱的,便宜得不要不要的。

外面卖二三十的那些外壳,自己开模的话,也就是三五块钱。

建议使用尼龙还是ABS(忘了,应该是ABS),
可以激光丝印,做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附注:如果整个生产流程不是很好的话,
千万不要开光面,一定要弄亚光面。

网友:
还要看精度,北方的精度低的那些模具厂,这套模具2万以下就可以了
只是,效果也不怎么好,要好还是南方比较厉害

网友:
常州有个小镇,专业山寨 汽车塑料配件
豪富 程度是指拥有多少套整车模具.

我一般都是找那儿的朋友开模.

网友:
这种壳低档的用PP+GF30,高档用PC,王牌钢模胚,738硬料,要大几万。主要看寿命和精度。路边厂和正规厂差好远。

网友:
几万是肯定要的,主要看你的量,量大,模具费还可以退回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