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U该如何去控制一个交流单相电机?

楼主(2017-02-16):
本来是打算用光耦+BTA08来控制的,但现在要控制正反转,所以要两路光耦+BTA08,但不知怎么从硬件上杜绝两边同时上电,请问有什么经典的电路或芯片有此功能?

网友A:
看电机的接线图,单相电机正反转需要切换一个绕组的LN,离心开关要串到启动绕组里。用两个接触器,辅助触点互锁,功率小可以用继电器,互锁怎么实现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的接线图,单相电机正反转需要切换一个绕组的LN,离心开关要串到启动绕组里。用两个接触器,辅助触点 ...

原来叫接触器,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的接线图,单相电机正反转需要切换一个绕组的LN,离心开关要串到启动绕组里。用两个接触器,辅助触点 ...

那转速控制呢??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转速控制呢??怎么搞

单相交流电机,可以调压,调绕组,变频调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相交流电机,可以调压,调绕组,变频调速。

调压的话,上边是手动拧的。 我改成 下面的,电路图对吗,PC817能受得了吗?

  琢磨很久了

网友:
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压的话,上边是手动拧的。 我改成 下面的,电路图对吗,PC817能受得了吗?

  琢磨很久了 ...

这个怎么调导通角?检测过零点?

网友:
单相电机调角基本上没啥用的
听说有单相的变频器,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调导通角?检测过零点?

是啊。忘了这个了

对电机完全是外行啊,就是抱着好奇心想了解学习下,并争取运用到实际应用解决实际生产生活问题

网友:
调速用专用的调速电机,否则没什么用。    调速电机有测速线圈
调速电机实际是属于用走偏门的办法调速,变频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