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外,被锁定的过孔,如何删掉?

楼主(2017-02-17):
如下图:请教如何删除,折腾半宿了。

网友:
2D图选中直接删除不行么???

楼主:
2D图中,看不到,超过边界。

问题已解决。

右下角->pcb list->找到坐标异常的物体,然后修改坐标,移动到可视边界内,再删除。

问题是,这种异常操作怎么来的?AD的BUG? 打盹时候,不小心按了键盘?

网友:
这东西应该在你的封装里边删,把每个原件封装查看一下 用3d模式 看应该能找到

网友:
有时候是复制粘贴的时候不小心选中然后粘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