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内电层与焊盘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2017-02-17):
如题,想把过孔和内电层间距调大,找不到那里设置,求高手指教,图中,想把GND焊盘和内电层的间距调大,怎么设置?

网友:
把内层改正片就按正片的keepout走了。否则似乎没辙。我用Cadence同样的问题。

网友:
AD里面,修改规则,就可以了
按照图片,把bottom layer换成内电层的名字,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
牛叉,还能用编程语言,厉害,大师,讲讲rom怎么用吧

楼主:
嗯,是的,那个power的是设置这个,GND的设置图中的规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