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看看这个逻辑分析仪抓的信号能分析出波特率吗?

楼主(2017-02-17):
这个能看出来波特率,数据位和停止位吗?

网友:
自带协议分析功能啊

网友:
你得先说是什么协议

网友:
你这个软件可以自动分析的

网友:
看协议,逻辑分析仪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何必呢,找不到数据位就10交替发,比如发0xAA或者0x55,就能很明显看到每个bit位宽了!

楼主:
我这个是截取的数据包,修了个球机,现在垂直角度范围只有45度,想看看ttl接口里面能不能设置一下。现在找波特率等连接参数呢。

楼主:
115200BPS
连上了,可是没什么选项

Input Five '5' In Three SECs

Please Input Five '5' In Three SECs

Download Image To the Internal Flash --five '6'

Time Out Running User Application

Runnign User Applicatin Program
                                -----get_hardware_info_100_VD,hardware_info:8.

1.g_inch_type = 4,g_speed_type = 77,g_dome_type = 2,g_struct_type = 14,stepmotor_init_ok = 1
2.g_inch_type = 4,g_speed_type = 77,g_dome_type = 2,g_struct_type_real = 14,mcu_ver =140813.

Q:e823012c0100000000000051
Q:e81600000000000000000016
Q:e81600000000000000000016
Q:e80400000000000000000004
Q:e80200000000000000000002
Q:e80500000000000000000005
Input Five '5' In Three SECs

Please Input Five '5' In Three SECs

Time Out Go To User Application

-----get_hardware_info_100_VD,hardware_info:8.

1.g_inch_type = 4,g_speed_type = 77,g_dome_type = 2,g_struct_type = 14,stepmotor_init_ok = 1
2.g_inch_type = 4,g_speed_type = 77,g_dome_type = 2,g_struct_type_real = 14,mcu_ver =140813.

Q:e823012c0100000000000051
Q:e81600000000000000000016
Q:e81600000000000000000016
Q:e8040000000000000000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