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与金属外壳电源地直接连接问题

楼主(2017-02-17):
在论坛发现好多高手在处理电路板电源地与外壳连接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通过一个大电阻与电容并联方式进行连接
但是我发现我们做的射频方面产品都是设计到SMA头,如果把SMA接在金属盒子上,那么就相当于电路板电源地与金属外壳直接相连了
如下图所示

我有个问题,这样子做法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有没有办法改进?

网友:
没有问题,相当于把金属外壳当屏蔽罩

网友A:
金属壳要带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壳要带地线

你的意思是金属壳体只要拉根线与大地相连就不会有问题对吧? 如放在一个金属机柜里面,金属机柜安装在地面上,那么就不会存在问题?
金属壳没有接地,有时候就放在机柜里面,机柜不一定是金属的,这样子会有问题吗
一般外壳与电路板的地都是这么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金属壳体只要拉根线与大地相连就不会有问题对吧? 如放在一个金属机柜里面,金属机柜安装在地 ...

电阻电容都是什么型号的,参数都是这个参数吗?

网友B:
的确是,细细想想不合理。
1、如果大地不干净,有很多杂波、强脉冲干扰,这样直接引进系统GND。同问解决方案?
2、GND和大地加电阻的话,型式试验的绝缘试验怎么通过?
3、电容选用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细细想想不合理。
1、如果大地不干净,有很多杂波、强脉冲干扰,这样直接引进系统GND。同问解决方 ...

在这个问题我已经纠结了好多天了,
请各位大侠指点点播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个问题我已经纠结了好多天了,
请各位大侠指点点播一下

这样肯定是不合理,想办法解决。
可以这样:
通过锁紧接头直接将屏蔽线引出至壳体外部。也可以满足防护等级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肯定是不合理,想办法解决。
可以这样:
通过锁紧接头直接将屏蔽线引出至壳体外部。也可以满足防护等 ...

你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
Do you have the web link for the procud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肯定是不合理,想办法解决。
可以这样:
通过锁紧接头直接将屏蔽线引出至壳体外部。也可以满足防护等 ...

你有接头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接头推荐吗,

这个没有,那种锁紧接头网上就非常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金属壳体只要拉根线与大地相连就不会有问题对吧? 如放在一个金属机柜里面,金属机柜安装在地 ...

我们常用的电路也是同你这个一样,我现在SMA也是这个问题,直接接到了设备的机壳,
我个人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用电阻和电容来接地就是避免直接和GND连在一起,
所以SMA的插座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处理?或者直接就悬空用个什么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常用的电路也是同你这个一样,我现在SMA也是这个问题,直接接到了设备的机壳,
我个人认为我们之所以 ...

看来还有坛友遇到同样问题,希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常用的电路也是同你这个一样,我现在SMA也是这个问题,直接接到了设备的机壳,
我个人认为我们之所以 ...

这种做法也不希奇。
我的新产品也是因为sma,导致必须把机壳接系统地,我不放心就先拿样机去了一次赛宝,打了8千伏静电4千伏脉冲群,一切正常。所以就定下方案这么做了。
当然我的板子上为了保证板子良好的接到外壳,板子是用的沉金的,通过铜柱接外壳。
如果全靠那个天线引线来把外壳接地,肯定不可靠

网友E:
做过同样的方案,外壳与大地之间作为了绝缘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做法也不希奇。
我的新产品也是因为sma,导致必须把机壳接系统地,我不放心就先拿样机去了一次赛宝, ...

那你这样子做的话,电路板的地直接和金属外壳相连了,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这样子做的话,电路板的地直接和金属外壳相连了,对吧

是的。
两个地没办法不连,那就只能良好的连上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做过同样的方案,外壳与大地之间作为了绝缘垫片。

有螺纹穿过外壳的情况下,想良好的绝缘其实很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螺纹穿过外壳的情况下,想良好的绝缘其实很不容易

这个方案确实有点困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螺纹穿过外壳的情况下,想良好的绝缘其实很不容易

不是在SMA天线螺纹结合处加垫片,SMA天线处的螺纹是正常连接的,板子的外壳与PCB的地是接在一起的。

在板子的外壳和机柜(大地)之间做了绝缘的处理和防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在SMA天线螺纹结合处加垫片,SMA天线处的螺纹是正常连接的,板子的外壳与PCB的地是接在一起的。

在 ...

问题是,金属壳的东西,外壳必须接大地。这一点是安规的强制规定。
所以其实你隔不了的。
你或者违反安规,或者只能把板子的内部地直接接大地了。没有第三个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金属壳的东西,外壳必须接大地。这一点是安规的强制规定。
所以其实你隔不了的。
你或者违反安规 ...

机柜的外壳已接了大地,
只是电路板的外壳的是数字地,电路板的外壳安装在机柜的内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机柜的外壳已接了大地,
只是电路板的外壳的是数字地,电路板的外壳安装在机柜的内部。 ...

上面的前提条件都是“金属壳”。
你的东西如果是金属壳,那么金属壳的东西装在金属的机柜里面,不管你怎么装,外壳都已经接在机柜上了啊,没办法不接
你用外壳的油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来让金属壳的控制器装在金属机柜里不接触柜体,本身也违反安规!!
还没明白吗?

如果你的东西不是金属壳,当然就不用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前提条件都是“金属壳”。
你的东西如果是金属壳,那么金属壳的东西装在金属的机柜里面,不管你怎 ...

兄弟,可以通过绝缘材质的螺钉和垫片来连接啊PCB外壳和机柜啊....

这样做也违反安规,就没啥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可以通过绝缘材质的螺钉和垫片来连接啊PCB外壳和机柜啊....

这样做也违反安规,就没啥办法了。 ...

你要是能对你的金属外壳做“正确的绝缘”,也就是按你的类别的安规要求看看浮地的金属外壳该怎么绝缘,按规范做,当然可以做到不违反安规。
但是何苦呢??接地多省事~
而且还不止这些,天线拉出去以后还有天线的接头,包括天线的引线,外接天线的底座
其实你躲不开“大地”的。
一个独立的小东西你还可以费事做点绝缘来躲开,但有天线的情况下你很难做到

网友(2018-06-29):
引用 网友D:
是的。
两个地没办法不连,那就只能良好的连上呗。

连外壳  能优化EMC    但是关键是型式试验有绝缘电阻大于100M欧的要求   过不了   也遇到和我同样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2018-08-24):
准备用wifi模块,发现天线的屏蔽层是和电源的GND连着的,用SMA会存在楼主说的问题,就算SMA穿壳体时用绝缘材料包起来再接天线也同样把GND引出来。把wifi模块的电源隔离也不大方便,同样疑惑中。

网友:
微波电路都是要良好的接外壳,很多情况还要接大面积的散热片,这是不可避免的,和中低频接地方案要求本身就不一致,如果有敏感的数字电路或模拟电路,可以单独隔离一下

网友:
MOXA的NPort W2150A无线串口服务器的Wi-Fi天线的SMA接口是和金属机壳绝缘的,专门做的处理,没有接金属外壳

网友F:
用这种橡胶圈隔离

网友(2018-12-08):
引用 网友F:
用这种橡胶圈隔离

这橡胶垫哪有卖的?

网友:
此前在无人机通信中遇到过类似问题,sma与机壳直连时,通信质量极差。做了绝缘之后,效果飙升……

网友:
pcb的地和市电的大地也就是机壳要隔离。我们的做法是sma座上到绝缘片上,绝缘片再固定到机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这种橡胶圈隔离

我也认同这种做法~~很好的处理了GND、SMA,机壳的地~~

网友:
31楼的方案更加好

网友(2020-07-02):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前端电源是一个三线输入的AC220V输入的隔离AC/DC模块,后端数字地通过RC接到金属机壳上。后端还有一个无线模块的SMA接口天线,如果SMA接口跟外壳接到一起,那就会有问题了。还是31楼的方案好。

网友:
31楼那种绝缘胶哪里买?

网友:
31楼主要不是靠绝缘胶,天线座固定在PCB上,挡板孔开大就不短接了

网友:
现在遇到SMA 接头的都不够胆把SAM与外壳相连; 有些客户的使用的环境恶劣, 严重情况下大地端浮个几十V的电压是常有的事情,跟不用说干扰那些了;

网友(2021-03-19):
到现在依然有遇到这个问题,真的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这个问题厉害。关注下。

网友:
能不能做2个垫子合成一个工字垫子,外壳金属孔扩大sma套上T字垫子,这样sma不能与金属外壳接触,外面螺丝垫卡巴纸垫子,就是那种红色纸垫子。

大概示意图如下

网友:
SMA座要和外壳连接,不管怎么隔离,SMA头是露出来的,对SMA头打静电,接地不好直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