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谁有运动结构的布线经验吗,能否推荐一些线槽

楼主(2017-02-17):
本人正在做一个自动化设备,现在在做一个九层抽屉的设备,抽屉内有指示灯的线需要走,但是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类似走线,所以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抽屉往外拉伸时抽屉内的线不知道如何布置才可以进行拉伸和回缩,之前考虑用坦克链,但是发现安装位置不足,同时若相邻两层的上层往外拖动时坦克链会挂住下层抽屉

网友A:
指示灯电流不大,参考打印机墨车的线,FFC排线,两端小板+插座固定。

网友:
导光板可以吗

网友B:
可以用钟表发条来设计拉出来能够自动缩回去的配件。

网友C:
用柔性电缆即可,比如硅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电流不大,参考打印机墨车的线,FFC排线,两端小板+插座固定。

FFC排线不行的,因为这个抽屉是需要经常开合的,FFC长时间这么运动会断裂的

楼主:
不太了解您说的,怎么个实现法,若果说抽屉内不加指示灯的话这个是行不通的,因为指示灯不止一个,里面是九宫格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柔性电缆即可,比如硅胶线

柔性电缆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抽屉关上的时候线不好规整,拉开时还是会挂到结构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钟表发条来设计拉出来能够自动缩回去的配件。

这个我考虑过,但是这么做的缺点是要用非标件,这样开发时间和成本都会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FFC排线不行的,因为这个抽屉是需要经常开合的,FFC长时间这么运动会断裂的 ...

抽屉应该没有打印机墨车移动的次数多吧,说说具体结构。需要几根线,每分钟开关多少次,每天开关多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屉应该没有打印机墨车移动的次数多吧,说说具体结构。需要几根线,每分钟开关多少次,每天开关多少次。 ...

确实没有墨车移动次数多,但是墨车的工作时不会与其他部件有摩擦,但是抽屉在运动过程中是不可能不产生摩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屉应该没有打印机墨车移动的次数多吧,说说具体结构。需要几根线,每分钟开关多少次,每天开关多少次。 ...

线数是每层抽屉为32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墨车移动次数多,但是墨车的工作时不会与其他部件有摩擦,但是抽屉在运动过程中是不可能不产生摩 ...

32根也不多,会不会摩擦,得看抽屉的结构了,看哪个位置能放的下,如果放排线的空间都没有,那适合用电刷+直线导电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电流不大,参考打印机墨车的线,FFC排线,两端小板+插座固定。

对头,复印机等上也是这么用的,还可以参考下阿莫的雕刻机上也有类似运动布线部件。
注意做好保护,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拖链应该可以啊

网友D:
每层抽屉32跟线,那9层就得将近300根线了?感觉设计上没有做好解耦啊。
如果每层抽屉内部做好管理子系统控制好每个灯,子系统对外就4根线(电源和通信)甚至是2根线(供电通信合一),这样结构设计就简化多了。以上想法供LZ参考。

网友E:
坦克链表示比较高大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坦克链表示比较高大上。

我们有一款直线导轨1米行程的设备就用这种拖链   空间很小  妥妥的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们有一款直线导轨1米行程的设备就用这种拖链   空间很小  妥妥的好用

拖链好贵,随便买一米都要将近100元。。。

网友:
不是太夸张的话用电池吧

网友:
在每层抽屉的下面走线相当于加一个暗格,然后在合适的地方打孔穿上去,下面就可以把线盘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层抽屉32跟线,那9层就得将近300根线了?感觉设计上没有做好解耦啊。
如果每层抽屉内部做好管理子系统控 ...

赞同。

另外,楼主,用FPC线应该不会存在断线问题吧?就像大家说的打印机、滑盖手机。

网友:
这么多线很容易出问题的,通信量不大的话,就通2根电源线就可以。

网友:
参照电话手柄的弹簧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柔性电缆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抽屉关上的时候线不好规整,拉开时还是会挂到结构上的 ...

两根管就办了,粗管在外侧,细管加线内侧,就比如伞中间的管,这个设备用不着高大上的东西,这种简单、成本低

网友:
不是每天拉来拉去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拖链好贵,随便买一米都要将近100元。。。

嗯  价格可选也很多  但是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2017-08-21):
最后方案进行了修改,我们使用每层仓盒加驱动板的模式进行控制,最终出线只用到了4根,使用的485总线作为通讯总线,布线用的是拖链,多谢各位知道,本帖已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