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衡小车速度环问题

楼主(2017-02-17):
求助!现在做一辆平衡小车,直立环行了,但没有定点,然后加上了速度环,想让小车定在一个地方。可现在加了速度环之后,小车一开始左右摆动,之后便往一个方向倒去,怎么改参数也不行。希望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迷津,谢谢啦

网友A:
你还是先不要加速度环,单纯的平衡环可以让小车定点的,先把平衡换调好了再加速度环!对于你加速度环后的现象,你可以查一下是不是反馈有问题,比如负反馈变成正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不要加速度环,单纯的平衡环可以让小车定点的,先把平衡换调好了再加速度环!对于你加速度环后的现 ...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不要加速度环,单纯的平衡环可以让小车定点的,先把平衡换调好了再加速度环!对于你加速度环后的现 ...

我调了几天  按照你的方法  好像不太行耶  平衡环我调得了还可以了  比之前平衡得多了   但还是没有定点  它只直立几秒就往一个方向倒去了   之后我就加了速度环进去   好像也没多大用处
我按照那个平衡小车之家的方法,我用的加速度环时正反馈 但还是没有定点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B(2017-08-03):
你好,现在我的小车直立环调好了,基本能直立,但一加上速度环,电机就会不停地转,怎么都停不下来。请问你是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现在我的小车直立环调好了,基本能直立,但一加上速度环,电机就会不停地转,怎么都停不下来。请问你 ...

你判断一下速度环的正反馈和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