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马来西亚电压情况?

楼主(2017-02-17):
刚接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工控项目,说三相电源最高电压达到450V,变频器和开关电源选型有什么注意的?要不要给开关电源加个变压器?

网友A:
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很多都是用的欧标或者美标,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电压,中国的电压这么高在国外看来已经很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很多都是用的欧标或者美标,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电压,中国的电压这么高在国外看来已 ...

还行吧。我记得日本是110v60h,泰国跟咱这应该类似。不过欧美的插座不兼容。

网友:
酒店里是110和220的,小功率的用110,大功率的用220

网友:
和国内一样样的吧

网友:
450V 变频器没有压力 380V的变压器都是按照母线最高800VDC设计的,450V整流才640VDC左右,不过负载要是比较重的话很容易报过压,制动负载比较重

网友B:
正常电压是三项415V,我们有设备出口马来西亚。

网友:
马来西亚,相电压240V,线电压4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电压是三项415V,我们有设备出口马来西亚。

计划搞个隔离变压器给控制电源,含PLC电源以及24V开关电源用,500VA的够用吗?6个接触器25个接近开关,24V开关电源150W的,接触器线圈选用DC24V的

网友C:
一般,变频器700v开始制动,800伏包过压,你这样用是很危险的,不知道那边的变频器是个什么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搞个隔离变压器给控制电源,含PLC电源以及24V开关电源用,500VA的够用吗?6个接触器25个接近开关,24V ...

需要隔离吗?适应不同国家电压,用自耦变压器就行了,隔离的体积又大,成本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变频器700v开始制动,800伏包过压,你这样用是很危险的,不知道那边的变频器是个什么标准 ...

问过三菱变频器的电压范围是380-480,现在是考虑PLC和开关电源的电压范围能不能承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三菱变频器的电压范围是380-480,现在是考虑PLC和开关电源的电压范围能不能承受 ...

我说的是直流母线的电压,380*1.732=540V,自己算一下,我也是国内做变频器的厂家。

网友:
  我做过马来西亚电气项目,与中国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