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4在C8051F310仿真调试中怎么没有C2模式选项?

楼主(2017-02-17):
描述:我用的芯片是C8051F310。用KEIL51的uVISION4,在DEBUG选项中选USE:Silicon laboratories c8051,在SETTING中选USB Debug Adapter 1.3.0.0,但只有JTAG怎么没有C2选项呀?
而Silicon Laboratories IDE中就可以选USB,然后选C2接口。
请问这种情况在KEIL51里选择JTAG仿真C8051F310吗?

网友A:
是不是软件设置的不对,不过感觉C8051F调试不如stm32调试好用,而且调试器超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设置的不对,不过感觉C8051F调试不如stm32调试好用,而且调试器超贵 ...

谢谢你的回答,在keil里选择jatg也是可以调是c2的。现在就是这样的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在keil里选择jatg也是可以调是c2的。现在就是这样的用的。 ...

请问你调试的时候,用EC-5调试还是6?我有块板子,调试状态的时候,把程序灌进去,要重新上电才能仿真,还是直接点运行就可以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调试的时候,用EC-5调试还是6?我有块板子,调试状态的时候,把程序灌进去,要重新上电才能仿真, ...

EC-6,直接就可以仿真,程序也下进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