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16是ADC 芯片 16通道,16位、双极性输入、双路同步采...

楼主(2017-02-17):
AD7616是ADC 芯片 16通道,16位、双极性输入、双路同步采...
原厂网址: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43#product-overview

转发来源:
http://www.eeworld.com.cn/mndz/article_2016112826676.html

来源 : ADI

简介

AD7616是一款16位、具有双采样保持通道同步采样能力,成本和性能经过优化的2 × 8通道模数转换器(ADC),。双采保的ADC架构使得AD7616可以对16通道中的两个模拟通道进行同时采样。

这一功能对于电力应用来讲,可以用来对一对电压和电流通道进行同时采样,以便降低这一对输入之间的相位误差。

然而,在三相电力测量系统中,如果只有两个采保通道还不足以对六个模拟通道同时进行采样。在做三相功率计算的时候,三相电压电流的信号采样值由于非同时采样的原因会造成一定的相位角度误差而引起三相功率误差变大,而且这样的误差很难通过软件精确补偿,尤其是在谐波功率也需要被计算的时候。

利用AD7616输入通道实现准同步采样的方法,可以大大减少16个通道间由于非同步采样而引起相位误差,同时这个方法本身对绝大多数电力应用来并也不会减少幅值测量的精度。其将16个通道之间的相位失配降至最小。这种方法在最小化通道间相位失配的同时,不会降低幅度精度性能。

伪同步采样

当一个复用输入非同步采样ADC循环选择并逐一转换其输入通道时,通道之间会引入转换时间延迟。延迟时间取决于ADC的采样速率。从系统角度看,这种时间延迟会在各模拟通道之间产生一个系统级相位误差或相位失配。

图1.非同步采样引起的相位失配

假设将同一个50 Hz正弦波信号施加于一个8通道复用ADC的输入(所有通道共用一个输入源),ADC以1 MSPS速率轮询采样各通道。当软件收到最终样本时,使用离散傅里叶变换(DFT)算法计算通道之间的相位角。理论上,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之间的相位角度差为:

准同步采样方法利用平均法来使相位误差最小化。

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先把一个多通道非同时采样ADC采样顺序编程为一个如下所示的顺序:VIN1 → VIN2 → VIN3 → … → VIN6 → VIN7 → VIN6 → … → … → VIN3 → VIN2 → VIN1。

图2.模拟通道VINx采样模式

这样,在一个转换序列中模拟通道VIN1至模拟通道VIN7有两个转换结果,而模拟通道VIN8只有一个转换结果。使用软件对VIN1至VIN7通道的前后两次转换值取平均,并将平均均值结果作为最终ADC采样结果进行电力应用相关的后续计算。当整个采样序列中的ADC的采样间隔时间被严密控制成为等间距的时候(各样本之间相差1 µs)。,VIN0至VIN7的平均值的结果在时间轴上其实与VIN8大致是对齐的,相当于对1到8各个通道来了一次准同步的采样。

图3.时间平均样本与VIN8对齐

请注意,这正是将该方法称为准同步采样的原因。

使用准同步采样的边界条件
为了解使用准同步采样方法的边界条件,应分析最差情况下的误差,并确定在系统设计中必须做些什么来将误差控制在合理水平。

图4.确定采样误差

使用伪同步采样方法时,参见图4并利用如下公式计算误差。

两个样本点的平均值为:

两个样本中点的正弦波原始值为:

因此,误差Δ为:

当α = (π/2 − β)时,误差最大;最大误差仅取决于β。

ΔMAX

因此,

其中:
N为一个采样序列中的总通道数。
fSIG为信号频率。
fS为采样频率。

例如,假设最大采样频率为1 MHz,ADC共有8个通道,输入频率为50 Hz,则一个50 Hz信号的理论最大幅度误差为:

注意,此误差可忽略不计。

当输入频率为250 Hz(五次谐波)时,一个50 Hz信号的理论最大幅度误差为:

当输入频率为2.55 kHz(51次st谐波)时,一个50 Hz信号的理论最大幅度误差为:

关于此理论分析,请注意以下几点的结论:
•较高采样速率有利于实现较高的系统级幅度精度。
•一次突发采样中的样本间时间间隔建议保持恒定。
•无法精确测量较高频率的输入信号。然而,在典型输配电应用中,较高次谐波的测量精度一般不重要。对大部分应用而言,一般满足系统规格即足够。

利用AD7616实现伪同步采样

灵活序列器

在软件模式下使用时,AD7616有一个灵活且可编程的采样序列器。在系统上电初始化期间,用户可以写入序列器堆栈寄存器来对AD7616序列器编程,为其设置预定采样顺序。序列器堆栈由32个寄存器组成,可以用它来实现1到32个采样顺序的自由编程
各序列器堆栈寄存器的8个LSB(通道D0至通道D7)定义A组(通道A0至通道A7)中的哪个通道和B组(通道B0至通道B7)中的哪个通道被选入下一次转换。寄存器中的位D8定义序列器在完成下一次转换之后是否停止以返回堆栈的第一层。当序列器激活时,它会从第一个堆栈寄存器中读取第一次的采样通道配置来进行采样,假如D8=1,那么这个采样序列在完成这次转换以后就结束,否则就会读取下一个堆栈寄存器的值来进行通道的配置和采样,然后根据D8的值来决定是否整个采样序列到此为止。D8=0,那么继续读取再下一个,D8=1,那么采样序列结束,回到第一个堆栈寄存器,等待下一次突发采样启动信号的到来。

图5.对AD7616序列器编程以激活突发采样

突发模式
对于大部分传统复用输入和逐次逼近型寄存器(SAR) ADC,一个转换信号只能引起一个ADC转换。换言之,一个CONV脉冲只能对一个ADC通道进行采样。

为了满足使用准同步采样所需的边界条件,用户必须通过发送一系列高速脉冲向ADC连续提供CONVST信号,而且这些脉冲之间的间隔时间相同。

图6.利用传统复用输入ADC实现的突发采样

此外,传统的ADC还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下一个CONVST脉冲到来之前)内读出ADC转换数据。有时候,当客户希望利用通用微控制器(MCU)与ADC接口时,这种要求可能引起问题。

AD7616的突发模式非常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突发模式激活时,ADC只需要一个来自控制器的CONVST触发信号。AD7616的内部逻辑可以产生一系列高速内部CONVST脉冲以触发ADC内核,把预先通过可编程序列器编辑好的采样序列扫面一般并且将整个扫描序列的ADC突发转换结果按照先后顺序存储在数据缓冲器中。然后,控制器可以较慢速度读出整个数据帧而不用担心数据丢失的问题。

图7.利用AD7616突发模式实现的突发采样
通过使用突发模式用户可以在一次突发的多通道扫描中实现ADC内核的最高采样速率,而对MCU MIPS和数据接口速度无任何限制。结合用户自定义的灵活序列器,在AD7616上可以轻松实现准同步采样。

实际测试

测试设置

图8所示为实际测试设置。一个精密信号(音频精密)发生器向AD7616送入低噪声、低THD正弦波信号。

ADSP-CM408F处理器控制采用准同步采样配置的AD7616。ADC原始数据通过通用异步接收器/发送器(UART)发送给PC以供进一步分析。然后,使用VisualAnalog®软件可以分析ADC数据以获得交流性能(SNR和THD),使用Microsoft Excel®可以运行DFT算法以获得相位和幅度信息。

图8.实际测试设置

为使的实验结果的对比更为容易,我们把可编程序列器编程为对同一个模拟输入通道VIN1进行采样。

图9.VIN1样本(S0至S14)

这样,在一个数据突发中,VIN1按照先后顺序,总共被采样15次。如图9所示,第一样本(S0)与最后一个样本(S14)配对以获得VIN11的均值结果,第二样本(S1)与第14个样本(S13)配对以获得VIN12的均值结果,以此类推。注意,第八样本保持不变,被用作原始VIN1。所有其他均值数据(VIN11至VIN17)与原始VIN1进行比较,以获得最终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

测试信号 = 50 Hz(电力线基频)
对于低频输入信号(50 Hz),均值信号相对于原始信号的总延迟为0。幅度和总谐波失真(THD)根本不受影响。事实上,信噪比(SNR)性能还略有改善。详情参见表1。

测试信号 = 250 Hz(电力线五次谐波)
当输入信号的频率稍加提高到250 Hz时,均值信号相对于原始信号几乎无延迟。幅度有−0.001 dB衰减(相当于0.01%,与“准同步采样的边界条件”部分所讨论的数学推导的结果相吻合)。THD相对于原始信号总体上无变化,SNR则有0.5 dB到1 dB的改善。详情参见表2。
表1.测试结果,输入信号频率 = 50 Hz

表2.测试结果,输入信号频率 = 250 Hz

测试信号 = 2550 Hz(电力线51次谐波)
当输入信号频率提高到2550 Hz(对于50 Hz的工频信号来讲相当于51次谐波)时,处理结果的最大幅度误差略有增加。均值信号S0 + S14是幅度测量的最差情况。衰减约为−0.055 dB,相当于0.63%的误差,与数学分析结果一致。THD相对于原始信号总体上无变化,SNR有0.5 dB到1 dB的改善。相位误差仍然非常低(<0.01°),在大多数电力自动化应用中可以忽略不计。详情参见表3。

表3.测试结果,输入信号频率 = 2550 Hz

结论
大多数电力自动化应用的实际需要测量的输入信号在50 Hz到2550 Hz范围内。这些应用基本上都通过利用AD7616的灵活序列器和突发模式,来实现准同步采样以保证其各个模拟量通道之间被近似于同步的采样,而且整个系统测量的交流精度并不会降低。
关键字:AD7616  转换器

编辑:冀凯 引用地址:http://www.eeworld.com.cn/mndz/article_2016112826676.html

楼主:
16通道DAS,内置16位、双极性输入、双路同步采样ADC
checked 推荐新设计使用
概览
评估套件
文档
软件代码及系统需求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43#product-overview
工具及仿真模型
参考资料
设计资源
讨论
样片申请及购买
Manufactured by:
AD7616 Pin Configuration
AD7616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AD7616 Pin Configuration
AD7616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PrevNext
PDF
中文数据手册
Rev. 0
英文数据手册
Rev. 0
(产品技术资料帮助)
查看全部

PDF
用户手册
Rev. 0
查看全部

驱动/参考代码
查看全部
优势和特点

16通道、双路、同步采样输入
可独立选择的通道输入范围
真双极性:±10 V、±5 V、±2.5 V
5 V单模拟电源,VDRIVE电源电压:2.3 V至3.6 V
完全集成的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模拟输入箝位保护
具有1 MΩ模拟输入阻抗的输入缓冲器
一阶抗混叠模拟滤波器
片内精密基准电压及基准电压缓冲器
双通道16位逐次逼近型寄存器(SAR)ADC
吞吐速率:2 × 1 MSPS
通过数字滤波器提供过采样功能
灵活的序列器,支持突发模式
灵活的并行/串行接口
SPI/QSPI/MICROWIRE/DSP兼容
可选循环冗余校验(CRC)错误检查
硬件/软件配置
性能
信噪比(SNR):92 dB(500 kSPS、2倍过采样)
信噪比(SNR):90.5
… 展开
产品分类

模数转换器
模数转换器 (ADC)
产品详情

AD7616是一款16位DAS,支持对16个通道进行双路同步采样。AD7616采用5 V单电源供电,可以处理±10 V、±5 V和±2.5 V真双极性输入信号,同时每对通道均能以高达1 MSPS的吞吐速率和90.5 dB SNR采样。利用片内过采样模式可实现更高的SNR性能(过采样率(OSR)为2时,SNR为92 dB)。

输入箝位保护电路可以耐受高达±21 V的电压。无论以何种采样频率工作,AD7616的模拟输入阻抗均为1 MÙ。它采用单电源工作方式,具有片内滤波和高输入阻抗,因此无需驱动运算放大器和外部双极性电源。

该器件均内置模拟输入箝位保护、一个双路16位电荷再分配SAR模数转换器(ADC)、一个灵活的数字滤波器、2.5 V基准电压源和基准电压缓冲器以及高速串行和并行接口。

AD7616兼容串行外设接口(SPI)/QSPI™/DSP/MICROWIRE

应用

电力线路监控
保护继电器
多相电机控制
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DAS)

楼主:
请问哪里有这款芯片能买到?性能 太强大了。比以前的AD7606好多了,原先AD7606是8通道,这次的AD7616是16通道,并且支持差分,太强大了。

官方报价是:$14.29,估计要100多元才能买到要。现在汇率这么高,RMB贬值。

电力仪表采样的福音啊。想用它,有感兴趣的一起用这个芯片的吗?

网友:
mouser上报价180

楼主:
应该可以做到100元多点吧。 14*8=112元。

网友A:
我们公司一直用AD7606,觉得还挺好用的。采集范围也就0-5V,当15bit的ADC使用。采集速度和同步采集没有什么要求。
看楼主这么兴奋,能体会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一直用AD7606,觉得还挺好用的。采集范围也就0-5V,当15bit的ADC使用。采集速度和同步采集没有什么 ...

是啊,AD7616,是16通道,支持真差分,双极性,正负信号都可以的,采样速度与精度都提高一个档次,并且更强大与灵活。所以想用AD7616。
不知道大家有人在用吗?一块交流。

网友B:
供电电压单5V,可以输入正负10V(对地为负),
它怎样做到?难道里面自带DC-DC,自己产生一个负电源?

网友C:
ad7616也是伪差分,约等于两个ad7606,采样率提高了,但没了8路同步S/H,这个对电机驱动来说比较重要

网友:
AD7616BSTZ  这款国内现货比较少的,要rmb143     供货不行楼主有兴趣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东西是好,不做高附加值的东西是用不起,一般的电力仪表只能用MCU内部AD或专用电力芯片做做,这种芯片想都不敢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7616也是伪差分,约等于两个ad7606,采样率提高了,但没了8路同步S/H,这个对电机驱动来说比较重要 ...

你好,有同步的。官方网页最上面一开始就提到了同步:16通道DAS,内置16位、双极性输入、双路同步采样ADC。
同步连接网页见: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43#product-overview

同步只要求两路电流同步或是两路电压同步。
变频器,逆变器控制不要求是三相电压与三相电路同步的。

而这个AD7616是采样保持是16通道同步,转换是两通道同步的。而AD7606只是采样保持是同步,转换是分步。
你说是哪个芯片更好呢?

变频器,逆变器要求同时数据,只是要求是采样到的点是同一时刻的。
所以分步转换是可以的,只是同时保持到的数据就可以了。

此外AD7616比AD7606转换速度快了5倍了.所以时延上更小,大电力继电保护,逆变、变频时,这个是最好的ADC芯片了。不论是哪个方面AD7616都完胜AD7606.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有同步的。官方网页最上面一开始就提到了同步:16通道DAS,内置16位、双极性输入、双路同步采样ADC ...

官方的数据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有同步的。官方网页最上面一开始就提到了同步:16通道DAS,内置16位、双极性输入、双路同步采样ADC ...

“而这个AD7616是采样保持是16通道同步,转换是两通道同步的。” 这个定义是错误的;
2 x 9:1 的mux,而不是 sample and hold;ad7616是两个SAR ADC同步S/H+转换,只有两个采样保持器,只能实现2路同步采样,ad7606 是8同步S/H 1个SAR ADC逐个转换;
官方网页最上面一开始就提到了16通道,双路,同步采样输入,AN-1409 “xxx实现准同步采样”,以及你转载的文章,推荐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这个AD7616是采样保持是16通道同步,转换是两通道同步的。” 这个定义是错误的;
2 x 9:1 的mux,而 ...

你好,是我搞错了。

不过,由于是两通道同步,在变频,逆变中应用是足够了。此外AD7616的速度快5倍,总体上在同步问题上,是不分伯仲的。

网友:
好高级好贵片子

楼主:
你好,不贵的,刚才在淘宝上找到了一家有现货,价格在100元以内的。
他们也是去年订的货,是说刚到的。自己用不了那么多,就出售部分。
在淘宝上搜索: AD7616BSTZ
价格是99.9元那家的。还有芯片的照片,不错的。我问了,还有5片包邮的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压单5V,可以输入正负10V(对地为负),
它怎样做到?难道里面自带DC-DC,自己产生一个负电源? ...

这个AD7616是最好用的ADC芯片,外部不需要再加运放了,只用一个单极性电源就行,不需要负电源的。

楼主:
不贵,现在我发现淘宝有家,已经卖了一些,价格99.9元,不知道大家能一起买吗?来个团购,价格估计更给力。
最好是大家一块设计一个板子,打样,一块玩玩。

楼主:
AD7616 怎么没有人感兴趣呢?这个芯片有人在用吗?

网友:
我在使用AD7762呢

网友D:
话说前不久我在看同步采样的方案,看了现有板卡商spec上标注同步采样确实是老老实实的使用了n个独立ADC(小封装)。
前不久其实一直关注AD7606,但是看了这里的讨论对AD7616又痒痒了,我怎么没在淘宝上看到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前不久我在看同步采样的方案,看了现有板卡商spec上标注同步采样确实是老老实实的使用了n个独立ADC(小 ...

AD7616比AD7606强大很多,支持真差分输出,太强大了。
淘宝上有的,在淘宝直接搜索:AD7616BSTZ

我问了,那家是自己做产品用的料,顺便带了点。
基本上是成本出,才99.9元一片。他说主要是自己用,也与大家分享下。
我看了下,已经卖了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7616比AD7606强大很多,支持真差分输出,太强大了。
淘宝上有的,在淘宝直接搜索:AD7616BSTZ

搜出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出来了,谢谢

我对比了下,只有99.9元那家AD7616BSTZ 有现货的。
价格也是最低的。
因为是他们带的料,价格上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出来了,谢谢

是啊,我也是想用下这个AD7616,看他的性能真是爆表了。

网友E:
7616我手上有几片.
前前后后三个版本的片子我们用了百十片了
这个片子是16年才出的,现在全国基本就只有一百来片的现货.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7616量产.它的价格会是7606的1/3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7616我手上有几片.
前前后后三个版本的片子我们用了百十片了
这个片子是16年才出的,现在全国基本就只有一百 ...

现在现货都在网上淘宝那家里?我看他们家有100片现货。
那是不是要赶快下手。晚了就没有AD7616芯片片可以用了。
从官方价格大约要13美元,99.9元的报价不高。
从小批量到量产,起码也要一年时间。

大家有想一块做板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现货都在网上淘宝那家里?我看他们家有100片现货。
那是不是要赶快下手。晚了就没有AD7616芯片片可以 ...

我都说了前前后后我们都拿了百十片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手上最起码有4个版本的片子.

我们一直跟着测试.现在我们产品都做小批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现货都在网上淘宝那家里?我看他们家有100片现货。
那是不是要赶快下手。晚了就没有AD7616芯片片可以 ...

没那么多.就只有几片而已.绝对没有一百多片.

因为现在的片子跟我们的样机是一样一样的.数量不是很多的,然后片子的流向 ADI的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那么多.就只有几片而已.绝对没有一百多片.

因为现在的片子跟我们的样机是一样一样的.数量不是很多的, ...

世界这么大的,能搞到货的肯定还是有人的。
我问了淘宝上那家说是从台湾走过来的。台湾也算是中国的。不能不说是国内的吧!!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爱国的。

欢迎在此与大家多交流,避免大家走弯路,能否共享下研究成果在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世界这么大的,能搞到货的肯定还是有人的。
我问了淘宝上那家说是从台湾走过来的。台湾也算是中国的。不 ...

我只负责硬件.哈哈.

软件有另外的队伍在搞!

我只对性能和应用知道一些.

不过软件上面确实有一些小坑.但是好像坑不大,你要问我哪里坑,我就答不上来了.

总体来说 这个片子很好用,而且它绝对比7606便宜.

楼主:
是便宜,没你说的那么便宜,AD7606官方要15美元,AD7616起码也要13美元。当然与量也有关系。量小,价格上没多大差别的。

楼主:
现在不少电力企业,工业已经在用AD7616BSTZ,看来这个AD7616BSTZ 要火起来了,有个网友说在淘宝买的,焊接了,效果很好。大家想一块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出来了,谢谢

不客气,已经有不少人已经开始使用AD7616BSTZ来代替AD7606,在工业集成控制卡应用的很火。在PLC的卡板上也不少厂家在用。

可能主要是因为性能提升,并且通道数由8通道变成了16通道,成本相当于降了一倍。

网友(2018-03-20):
AD7616 能多片联级,伪同步采样么

网友(2018-04-20):
双同步采样,非全同步采样啊

网友:
这个接电流型ptct互感器,测不到满量程吧

网友:
这个可以接电流型的PTCT吗?   采集电压最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