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极管是否可以串联提高耐压值

楼主(2017-02-17):
请问二极管是否可以串联提高耐压值?高耐压的二极管比较难找,是否可以使用两个1KV耐压的二极管串联达到2KV?谢谢!

网友A:
可以,但每个二极管都要并个大的电阻来均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每个二极管都要并个大的电阻来均衡电压。

哦 那就比较麻烦了,我这个电路不允许有电阻。谢谢!有没有耐压1.5KV左右的二极管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二极管串联要并电阻均压的,我怎么只听说电容要这样

网友:
可以的,参考以前电视机高压包的高压硅堆

网友B:
有资料讲二极管串联情况下的分压。理论很复杂。可以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资料讲二极管串联情况下的分压。理论很复杂。可以找找看。

还好吧。就是pn结充电时需要一级一级击穿,充满电后就不再导电了。所以如果余量不够,容易把整个堆击穿。

网友:
应该行,以前听说过临时找不到微波炉的高压二极管,用了7个4007串起来用,两三年没出毛病。

网友:
串三个,更可靠

网友:
只要余量足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并电阻什么原理

网友:
只要击穿电流不要太大,不用并联电阻。

网友:
可以的,留点余量。

比如二个4007串联,就不要用到2000V,1500V肯定没有问题。不需要并匀压电阻

网友:
高压堆里就是二极管串起来的吧 没见有分压电阻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ab9c0a541a37f111f0855bd8.html?re=view
看到一篇文章,意思时不用均压

网友:
有高压二极管可以选的 。

图片是个2000V的,这个系列还有3000V的。就是电流比较小了。

网友:
有专门高压二极管的。或者找 硅堆,是做好的 串联二极管 组。

网友:
高压二极管直接用R4000,力创商城有,或者用硅堆2CL73,不过正向压降有30V,电流2mA

网友:
R2000内部就是2个二极管串联,r4000是4个,可以通过正向压降测得,越是电压高,串联的特多。

网友:
可以啊,个人感觉无需并电阻,

网友:
集成式的一致性较好吧

网友:
当然可以, 高压二极管里面就是有很多级串联的
电压高了,串联得多了, 就要加电阻均压,  阻值的大小视工作情况而定,或者经过试验得出, 并没有确切的值

网友:
30KV的都有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串联使用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