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蓝牙通话手环方案?

楼主(2017-02-17):
蓝牙IC:nordic系列,nrf51822或者nrf52832;可以连接手机APP,通过蓝牙手环可以控制并进行语音通话;求大神给一个方案!谢谢

网友:
自已动手,丰衣足食。。这种方案谁会给你。

网友A:
直接用手机不容易哦,在JAVA层语音解码速度太低吧。
蓝牙语音的传输本身就需要编码解码的,通常sbc编解码。如果仅仅靠手机上一个APP实现,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哦。

网友B:
ble 传语音?还是双工?单工对讲我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手机不容易哦,在JAVA层语音解码速度太低吧。
蓝牙语音的传输本身就需要编码解码的,通常sbc编解码。 ...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e 传语音?还是双工?单工对讲我在搞

采用什么蓝牙IC呢?另外蓝牙接收到需要解码吗,还是直接转给语音芯片处理呢?

网友:
不可以的吧? 这个不是低功耗的profil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