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2键触摸IC

楼主(2017-02-17):
有个项目要做,电池供电,需要12键的触摸IC,I2C接口(同时接有EERROM和RTC),有中断脚。3.3V供电,待机能任意键唤醒,待机功耗15UA左右。
PCB贴着的亚克力2.5MM,触摸按键是环状的,外直径10MM,内直径7MM。封装最好能小点。另外键盘间会画有13.56MHZ的RFID天线,所以对抗干扰要求高点。
原方案使用的JG916的I2C与EEPROM不兼容,所以要换方案。
要稳定点的,有没有合适的?

编辑理由:补充需求

网友A:
Azoteq  IQS360,不过是互容的。不是自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zoteq  IQS360,不过是互容的。不是自容的。

这个IC的官网我开半天开不出
IC容易买吗?

网友B:
SC12A这功耗楼主的需求能用吗

楼主:
这个IC好像没有中断脚啊
而且SOP24封装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12A这功耗楼主的需求能用吗

规格书没写待机电流,只写了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IC好像没有中断脚啊
而且SOP24封装有点大。

中断可以的,你加我QQ  41300345  我告诉你怎么中断

网友C:
你们用这款不会有问题吗  ?

我这用ST05A,有发现触摸会死掉的情况。现在厂家自己都不做这个了,

新推TC35。    我们做了一批,老化后又发现芯片会莫名其妙损坏,并且不可恢复。

厂家说有千分2可能不良。。          现在再重新换方案。

网友:
去看看赛普拉斯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这款不会有问题吗  ?

我这用ST05A,有发现触摸会死掉的情况。现在厂家自己都不做这个了,

亲  谁说ST05A 不做了?  你加我QQ  41300345    我看下是怎么回事,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E:
我们有一款产品在用台湾合泰的BS83B12A-3,就是一个单片机,可编程。iic接口,中断引脚可自定义。还有几个多余的IO可供用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这款不会有问题吗  ?

我这用ST05A,有发现触摸会死掉的情况。现在厂家自己都不做这个了,

您的MAIL 多少?或者你加我QQ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C12A这功耗楼主的需求能用吗

SC12A电流大了一些,可以加我QQ  41300345  我给你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亲  谁说ST05A 不做了?  你加我QQ  41300345    我看下是怎么回事,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 ...

青岛的那家原厂告诉我们的,说是对新客户是说不做, 推TC35。

老客户有用的继续供应。

我不是负责这个的,我只是听同事说,跟原厂联系很多次了,没处理好。

现在好像是换了 PIC的一个单片机,单片机可编程做为触摸芯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青岛的那家原厂告诉我们的,说是对新客户是说不做, 推TC35。

老客户有用的继续供应。

乱说,我就是原厂的,TC305 不知道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青岛的那家原厂告诉我们的,说是对新客户是说不做, 推TC35。

老客户有用的继续供应。

你加我QQ 吧

网友D:
亲  使用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一款产品在用台湾合泰的BS83B12A-3,就是一个单片机,可编程。iic接口,中断引脚可自定义。还有几个 ...

我这个应用有现成的IC最好啊
直接用就行了
不用再另外弄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  使用情况怎么样?

产品出货量产量小,说不出太多。 。。也就应用简单,

楼主:
找到一个TSM12,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IC的官网我开半天开不出
IC容易买吗?

容易啊。官网服务器应该是在外国的缘故。

网友:
cypress的很吊!
CY8CMBR3116

网友:
东软的HR7P201可以做14个触摸按键,性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