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键盘接口TVS管损坏!!

楼主(2017-02-17):
本人设计的一款产品,偶有发现单片机键盘接口处用于保护的TVS管SMAJ5.0CA,损坏,导致键盘工作失灵,想请教下各位高手,是否是TVS管选的太小了,用SMBJ或者用钳位电压更高的TVS??接口部分电路图已经上传,单片机供电是5V,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TVS加到电阻以后会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加到电阻以后会好些吧

我本来的意愿是TVS吸收能量后进入单片机后,基本不会影响IO口安全性,当然接再后面电流会小点,但是如果干扰或者静电过大,电阻过流会损坏吧,因为TVS击穿瞬间电流较大

楼主:
人气不旺啊,自己顶下

网友B:
感觉这地方是不是改用esd,键盘主要是人体静电,电压高,esd反应速度更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地方是不是改用esd,键盘主要是人体静电,电压高,esd反应速度更快! ...

麻烦问下,esd和tvs不一样吗?他们适合什么场合

网友C:
直接把TVS去掉也许还不会坏。不知道按键这里用TVS的目的是什么。5v工作电压用5.0ca明显不合适。

网友:
5V的电路,用个5V的TVS不合适吧……选个稍微大点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TVS去掉也许还不会坏。不知道按键这里用TVS的目的是什么。5v工作电压用5.0ca明显不合适。 ...

主要也是为了保护接口,5.0CA的动作电压最小也是6.4V一般来说是6.4V以上,我5V电源输入端(大概是5.4V)用了6.0的TVS重来没有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TVS去掉也许还不会坏。不知道按键这里用TVS的目的是什么。5v工作电压用5.0ca明显不合适。 ...

当初觉得选大的即使动作了电压也超过5V,如7.0CA,但是7.0的电压可能会导致单片机接口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下,esd和tvs不一样吗?他们适合什么场合

esd主要用来静电吸收,空气放电,接触放电,电压高,持续时间短,esd吸收触发反应更快!其实和tvs原理类似的!只是电容比tvs小很多!

网友D:
图纸符号是SMAJ5.0A,但你说是CA,到底是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符号是SMAJ5.0A,但你说是CA,到底是哪个呢

用的CA,CA是双向的

楼主:
在顶一下,欢迎大家讨论指导

网友:
电路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考虑是器件质量问题!顺便说下你这里用单向的更好

网友:
完整电路图,KEY-IN是怎么接的?

网友:
直接在电阻后面加个小电容100pf一下 就搞定了 一方面可以吸收静电 一方面可以滤波 一方面成本很低啊 电阻可以选大点的增加瞬间功率

网友E:
我观察这个帖子好几天了,实在想不通啊,就一个键盘输入有那么大能量?你这是给雷公还是电母设计的产品啊?我习惯是在按键口加10K上拉,几百pf滤波,打火机压电直接对键盘铜箔放电火花都没事,不死机不误判

网友:
习惯了按键处加限流电阻+上拉电阻+电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观察这个帖子好几天了,实在想不通啊,就一个键盘输入有那么大能量?你这是给雷公还是电母设计的产品啊? ...

单片机用的STC11F60,老产品了,原来是不加TVS和限流电阻,IO坏了,并且导致单片机短路,后来加了1K电阻和TVS,单片机不烧了,IO也不坏了,TM TVS有坏的概率了,大概千分之3左右,我那产品干扰肯定大的,旁边是变频器,还有接触器,控制对向是几个大功率的电机,和电磁阀,所以要处理的谨慎,当然STC这个老单片机是脆弱了点,只是因为老产品,没有特殊情况不更换新单片机了,兄台您的建议改如何处理,我洗耳恭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观察这个帖子好几天了,实在想不通啊,就一个键盘输入有那么大能量?你这是给雷公还是电母设计的产品啊? ...

刚听您说打火机,我也用那个东西测试了下,直接在板子键盘接口上放电,不过也每出现异常,难道真是TVS质量不行??或者说我这里老化的时间还不够

网友F:
楼上有人说esd和tvs用的不对,其实表述的不准确。楼主用的这颗管子,一般而言可以叫EOS器件,过流能力强但是残压高,一般用来电源上防止浪涌;一般ESD防护器件,过流能力比这个小很多,而且开启速度更快,残压更低,可以更加好的保护系统。但是两者用的管子,都可以叫tvs管。

ESD测试是有规范的,根据设备的不同,划分不同的测试标准,不记得是61000-4-5还是61000-4-2规范了。是否用双向的TVS要看系统对负压的承受能力,不一定用了双向的就有好处。另外输入端最好也加上TVS管,静电从按键进去,但是不能确定从out打到MCU还是in端口打到。LZ去看看其他型号的一些TVS管,上去试试就知道了。5V系统用5V的管子基本没有风险,一般5V管子的Vbr电压在5.5V以上,不会出现误导通的情况的

网友:
学习,大佬讲话,赶紧做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有人说esd和tvs用的不对,其实表述的不准确。楼主用的这颗管子,一般而言可以叫EOS器件,过流能力强但 ...

学习了,多谢

网友G:
tvs抗电流冲击能力是很强悍的存在,对比稳压二极管来说,同样的钳位电压,短路一个充电电压比钳位电压高的多的电解电容,tvs没事,稳压二极管必坏。你可以用一个25v1000uf电解充电到25v单独对tvs放电看。测试下这个tvs有没有问题。我之前用的都是smbj系列。

网友:
学习了,我的键盘都没保护,只用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有人说esd和tvs用的不对,其实表述的不准确。楼主用的这颗管子,一般而言可以叫EOS器件,过流能力强但 ...

多谢指导,一般客户那里出问题都是上去头几天,头几天不出问题基本就不会出问题,或许真的是我买的东西不对劲,家里测试老化的时候没有发现,另外我刚进了一批同类型的,供应商说质量可靠,但是接到这个地方,电压确是4.4V左右,原来用的管子测量两端电压一般是比5V电压低0.几左右,4.8V左右,但是我把这批管子放在电源5V的输入端,5V电压却没有降低,所以觉得比较奇怪,同时我用可调电源测试的时候,管子也确实能扛住电压,直到7V多才烧毁的,所以对于这个新的SMAJ5.0CA比较困惑,接在信号线和接在电源端居然电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tvs抗电流冲击能力是很强悍的存在,对比稳压二极管来说,同样的钳位电压,短路一个充电电压比钳位电压高的 ...

单个测试没有问题,大批量才有概率损坏,千分之3左右,1000套产品有3个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tvs抗电流冲击能力是很强悍的存在,对比稳压二极管来说,同样的钳位电压,短路一个充电电压比钳位电压高的 ...

SMBJ我也用,在整流电路后面用SMBJ51 SMBJ33 SMBJ26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有人说esd和tvs用的不对,其实表述的不准确。楼主用的这颗管子,一般而言可以叫EOS器件,过流能力强但 ...

一般动作电压在6.4V以上,我这颗我测试是接近7V的动作电压,照理5V电路用是安全的,我5V电源输入端的SMAJ6.0A就从来没有坏过,不知道是否单向的稳定性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动作电压在6.4V以上,我这颗我测试是接近7V的动作电压,照理5V电路用是安全的,我5V电源输入端的SMAJ ...

Vbr的条件是1ma漏电流。标称5V的管子用在5V系统下是安全的,Vbr电压会比这个电压值高不少

至于双向还是单相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们都是直接问供应商,他们会推荐。像键盘这种接口的保护,一般单相的就足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观察这个帖子好几天了,实在想不通啊,就一个键盘输入有那么大能量?你这是给雷公还是电母设计的产品啊? ...

键盘属于人体会接触的东西,干燥冬天的人体还真有可能是雷公电母级别的,做ESD测试的标准高一点的话,还是加ESD器件保险 ...... 不过楼主用5.0CA的管子,显然选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键盘属于人体会接触的东西,干燥冬天的人体还真有可能是雷公电母级别的,做ESD测试的标准高一点的话,还 ...

兄台的意思是太小了么??您看那个型号合适SMAJ6.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