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测试电脑上的麦克风接口,怎样模拟麦克风的输出信号?

楼主(2017-02-17):
如题,不要麦克风,要测试电脑上的麦克风接口,验证其输入通道、录音功能是ok的?
试过功放出来的信号加到麦克风接口,好像不行。

网友A:
功放出来的电平太高了,要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出来的电平太高了,要衰减

具体怎么衰减?请明示。。。谢谢

网友B:
提供一个1KHz,0dB的正弦波信号标准信号,在另一端测试这个信号。

网友C:
函数发生器提供一个正弦波,幅度看你那接口的灵敏度了

网友D:
用一个音频线短接喇叭和麦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衰减?请明示。。。谢谢

知道电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电位器吧。。

谢谢,我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个1KHz,0dB的正弦波信号标准信号,在另一端测试这个信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函数发生器提供一个正弦波,幅度看你那接口的灵敏度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音频线短接喇叭和麦克

谢谢。。。

网友:
有手摸有50HZ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