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声的问哈,分流器测电流,怎么判断是充电还是放电?

楼主(2017-02-17):
想用分流器测电池组电流,看了一些资料,心里一直想不通,电流采回来后怎么判断是充电还是放电??
还有就是这样的采集放大电路是用仪表运放还是用OP07搭建好?
可能我问的这问题比较简单。。。。高手勿笑

网友A:
电流测不出来是正还是负吗?

网友:
电流的流向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测不出来是正还是负吗?

问题是AD测不了负压,咋整??

网友:
电流有方向

网友:
模拟电路部分加偏置吧电流检测输出抬升后检测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硬件很菜。。。。。。。。
我的理解,不管电流方向如何,AD能采到的只是分流器两端0~75mv的电压信号。。。。。
电流方向如何确定??

网友:
输出抬高到一基准电源Vref  通过比较采样值与Vref的值就知道方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硬件很菜。。。。。。。。
我的理解,不管电流方向如何,AD能采到的只是分流器两端0~7 ...

你还是用差分输入的AD吧!

网友:
直流还好,交流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
五楼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

楼主:
这个骗子甚好!但死贵。。。。。。30多RMB。。。。。可以买好几个MCU主控了。。。。。。
我只想用STM32F103内部12位AD来玩玩。。。。。咋就这么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骗子甚好!但死贵。。。。。。30多RMB。。。。。可以买好几个MCU主控了。。。。。。
我只想用STM32F1 ...

自己拿运功答

网友:
坛子里有个开源的充电器分坛,我记得当时是有充电和放电功能,楼上的各位都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楼主先去好好阅读下那里面的帖子,完了再回来看楼上各位大侠说的就明白了。

网友:
电流有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