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MC芯片焊接工艺可靠性问题

楼主(2017-02-17):
eMMC芯片都是BGA封装的,同时球径为0.3,间距为0.5,在批量回流焊的过程中,发现成品率不高,同时老化测试过的产品(常温老化),出货后到客户那里,发现产品无法正常启动(系统为linux+qt),串口打印为文件系统无法挂载。通过分析发现是emmc芯片的焊接出现问题,有些返修机,重新焊接emmc芯片后正常。所以请教一下大神,emmc芯片焊接如何提高成品率?同时其生产可靠性问题如何测试?从而排除那种到客户手中才发现问题。

网友:
锡膏成分、焊接温度、芯片和板子要先烤热。

网友:
找个像样的焊接厂 ~

emmc又不是太高难度的工艺。

网友:
手工贴片过简易回流焊台都没问题,如楼上所说,换焊接厂吧

网友:
有量的话,去正规焊接公司。焊接完成后,都要用X光等设备来查看BGA下面的焊接是否焊好,或者虚焊,或者短路的;
要想解决BGA焊接,只有靠工艺来保证质量

网友:
看工厂操作。一般来说emmc焊接良品率还是相当高的。

网友:
0.5间距的BGA够呛的!0.8或以上就没问题比TQFP还可靠

网友:
什么主芯片,为啥配这个品牌的eMMC

网友:
公司接近千万级别的用量,还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换焊接厂吧。

网友:
要想可靠,检测好后做底部填充固定,这样运输过程中的振动不会造成脱焊

楼主:
@honami520 曾经使用过X光来照板子,X光只能看是否有BGA球短路,连焊(两个BGA球连接一起),或者是否有气泡,但是对于虚焊,贴片厂说,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neqee 0.5的间距,加上球径只有0.3,而emmc只用到很少的引脚。

楼主:
求广州的有经验的焊接厂介绍

网友(2017-07-11):
引用 楼主:
@honami520 曾经使用过X光来照板子,X光只能看是否有BGA球短路,连焊(两个BGA球连接一起),或者是否有气 ...

X光是这样的 。我们检查插件焊接比较好

网友:
怎么边上一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2023-05-10):
请问一下,你这个eMMC焊接问题解决了吗?过回流焊的曲线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