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一个硬件IIC(TWI)可以连接几个MPU6050?

楼主(2017-02-17):
AVR一个硬件IIC(TWI)可以连接几个MPU6050?求硬件电路!求多个MPU6050通信源码分享?
我单个的MPU6050读取出来了,但是我读两个MPU6050模块的时候(AD0=0,AD0=1)这样只能读取到一个0x68的地址。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是因为:
#define RD_DEVICE_ADDR  0xD1  //   这个是当AD0接低电平的时候,从件的硬件+读操作  1101000+1=0XD1
#define WD_DEVICE_ADDR  0xD0    //    这个是当AD0接低电平的时候,从件的硬件+写操作  1101000+0=0XD0
#define RD_DEVICE_ADDR  0xD3 //   这个是当AD0接高电平的时候,从件的硬件+读操作   1101001+1=0XD3
#define WD_DEVICE_ADDR  0xD2 //   这个是当AD0接高电平的时候,从件的硬件+写操作   1101001+1=0XD2

寄存器上面有寄存器操作的地址和寄存器号,找到地址才可以操作寄存器
WHO_AM_I中的内容是MPU-60X0的6位I2C地址
上电复位的第6位到第1位值为:110100
为了让两个MPU-6050能够连接在一个I2C总线上,当AD0引脚逻辑低电平时,设备的地址是 b1101000 ,当AD0引脚逻辑高电平时,设备的地址是 b1101001

PS:很多人在MPU6050的I2C地址上面弄不清楚,有人说地址是0x68,也有人说是0xD0,其实这两个都是可以的,取决于你的I2C驱动怎么写,这两个地址我都试过,没问题……
下面的两个是设置MPU6050的地址+读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