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 烧写28016 Flash 总是出错,只能烧RAM

楼主(2017-02-17):
CCS6.0烧写28016 FLASH  出错,换了几个DSP   还是一样,,能烧写进RAM 调试,是不是CCS6.0 还有别的设置,硬件是每问题,是在使用过的板上DSP

网友:
看看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
看提示, 像是烧写插件没配置好
unable to read ××× file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但是我用的ccs3.3 当时是因为堆栈大小设置的有问题。6.0就不知道了

楼主:
加密应该不会,因为我换了两家的DSP ,情况是一样的。烧写过程也没有其他不妥的操作。

楼主:
代码是用CSS4.12工程编译的,是没有问题,同时我用XDS100V2烧写正常的,用了很久,  后来XDS100V2坏了,我就买了XDS100V3 ,可是CCS4.12不支持XDS100V3 我就只能用CCS6.0来烧写,就出现这样的错误,烧不进去。

网友:
  DSP有一款烧写软件uniflash_setup用这个试试看.

网友(2017-11-01):
请问LZ 解决了吗? 我用CCS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2-04-02):
1.9V供电可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