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3M发射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7-02-17):
请教这个433M的发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每个元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一般是键控调制方式,Q3是振荡,形成433M的基波作为载波,Q4键控,就是开关方式,相当于数字电路的0、1,控制Q3的振荡与否

网友A:
q3 C 极部分电路是否有错误? 貌似没有直流电流流过

网友:
Q3 X1 组成433Mhz谐振发射电路
Q4 控制谐振发射电路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 C 极部分电路是否有错误? 貌似没有直流电流流过

电路没有错误、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用这种方案的估计都是被成本逼得没办法了,这样调试好麻烦,有没有专用的发射芯片,便宜的,结束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没有错误、就是这样的、、

那么 Q3 的集电极电流怎样产生?   是多少?

网友:
Q3的C没供电?

楼主:
没供电、、电源通过一个电感一个电容到C

网友:
应该是这样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