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集成usb3.0的win7专业版ISO

楼主(2017-02-17):
现在新主板都没法安装win7 老是提示安装CDROM驱动。求个集成USB3.0版本的win7专业版(纯净版)

网友A:
自己制作一个,用不带USB3.0驱动的纯净win7通过软件加入驱动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A:
自己制作一个,用不带USB3.0驱动的纯净win7通过软件加入驱动

我在给INTEL的NUC5PPYH这个小主机安装win7就遇到问题:刚安装好的win7,usb3.0口上键盘鼠标不能用(小主机没有usb2.0)
用什么软件注入win7的安装文件,使得win7安装时就带有usb3.0驱动?

网友B:
mb_utility_windowsimagetool 这个工具可以给win7系统u盘注入usb3.0和nvme驱动

30几M貌似没法传到论坛,可以在这边下载: http://home.buxiaoyang.com:88/do ... indowsimagetool.z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mb_utility_windowsimagetool 这个工具可以给win7系统u盘注入usb3.0和nvme驱动

30几M貌似没法传到论坛,可 ...

分卷压缩可以上传。

网友:
这个是最新版本地址
https://download.gigabyte.com/Fi ... tool_B18.0213.1.zip

网友C:
试用技嘉这个注入俄罗斯精简版,失败,原因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用技嘉这个注入俄罗斯精简版,失败,原因不明

我试过给原版win7注入可以成功

网友:
直接PE启动,用windows安装器winntsetup安装,安装结束后不要马上退出重启,用PE内带的dism++把USB3.0和其它需要的驱动装好,重启就开业用鼠标了

千万不要安装结束马上重启,那样的话,等到了用鼠标和键盘的时候,你才发现问题,再用PE近dism++打驱动也来不及了,还得重装一次。

不过现在电脑配置应该还过得去,直接用虚拟机里装一个win7,装好USB,nvme等补丁驱动,再用sysprep命令打包,最后做出wim,还可以预先打好所有win7的微软官方补丁,安装起来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