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了解OTP这类语音芯版的吗?

楼主(2017-02-18):
看见淘宝有很多 XX020   040 080 类的  OTP型一次烧写的语音芯版,而且这几家都是大同小异,
这里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了解这个的吗?是用什么烧写开发的,我主要关心的是 我想买这片子自己烧写,要不有些麻烦

楼主:
有了解的话,告诉一下,如果设备太贵,或操作太复杂,就只能买现成的了

网友A:
每家都不一样,专门的烧写工具,而且是要写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家都不一样,专门的烧写工具,而且是要写程序的

嗯,烧程序这个我知道,就象AP8921A那类OTP的片子一样,我有这个烧写器,不知道这个片子有没,要不,总做样片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烧程序这个我知道,就象AP8921A那类OTP的片子一样,我有这个烧写器,不知道这个片子有没,要不,总做 ...

我没用过这个,但估计是自己封装的。因为TW的语音一般做绑定或贴片的,直插很少。我只有九齐的5/18/60S的。

网友:
一般需要烧写器。自己玩就不用OTP。生产产品,量少通常就代烧比较简单,加价不多,甚至免费。

网友B:
OTP语音芯片需要高压编程器烧录,而且烧录器一般都很贵,很少自己烧的

而且价格便宜

想要自己开发的,或者听个响,或者想diy一下语音,一般不用OTP芯片,直接用 flash语音芯片,都是外挂spi flash的多

带编译软件,带编程器,你想自己怎样换语音都行,而且价格也不贵OTP的贵多少

网友C:
推荐使用新塘的ISD2360,国产的之前用过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P语音芯片需要高压编程器烧录,而且烧录器一般都很贵,很少自己烧的

而且价格便宜

谢谢您,那我就知道了,这类的贵,那就不用了。不是自己听响,而是想灵活的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使用新塘的ISD2360,国产的之前用过都不行

谢谢回复,这个片子看起来开发很复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片子看起来开发很复杂啊

开发不复杂啊,就是一个语言芯片,SPI控制的,把声音烧进去就行,我这边有多的,可以送给你玩玩,你要什么语音我帮你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不复杂啊,就是一个语言芯片,SPI控制的,把声音烧进去就行,我这边有多的,可以送给你玩玩,你要什 ...

非常感谢哥们的热心回复,我看看手册的。为公司做别的东西,头都大了,没办法,得空研究一下你这个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哥们的热心回复,我看看手册的。为公司做别的东西,头都大了,没办法,得空研究一下你这个手册{: ...

楼主:
谢谢,谢谢,太好了,还是中文的呢,周未正好可以研究

网友(2017-04-06):
这类型的芯片很麻烦的,又要有专用的烧录器,还要开发专用的程序,一般不在意成本的话,最好还是算了,浪费时间
可以看看我们的芯片,用户自己随便下载声音,啥工具都不需要

网友:
有好多专门做语音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