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头打出去怎么样才能形成一条光束?

楼主(2017-02-18):
有些激光头发出去只有一个点,有些会形成一条光束,仅仅是功率的差别吗?

网友A:
红色的也可以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也可以看到的

不是颜色的问题,我以前买的激光头打出来没有一条光束的效果,只有一个点。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会有光束的效果

网友:
帝都那样的天气你出去就能看到光柱了

网友:
这种高科技需要PM25的大力支持

网友:
吐一口烟,然后再射,你就看到光柱了!

楼主:
室内正常情况下,同志们!

楼主:
室内正常情况下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可能 ,这是基本常识,一定需要物体反射,如果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气,那么是不可能有光柱效果的!!!

网友:
这是看了那个激光除锈的那个视频了吧

网友:
丁达尔效应,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室内越暗,激光功率越大,室内颗粒越多,越容易出现光束效果。原理就是LS说的丁达尔效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颜色的问题,我以前买的激光头打出来没有一条光束的效果,只有一个点。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会有光束的 ...

这种我小时候玩过,白天确实看不到 晚上可以看到光束的,只是不太明显

网友:
小学自然不及格,没收小学毕业证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空气纯净没有反射载体是看不到的
室内的话,让老妈煮一次饺子,在开锅下饺子的时候,能看到了。
空气不干净时,附件的广场的那个灯就有光束,如果很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但是有云的话,会有大大的点出现在云层,就像不明飞行物。没有云,空气也干净,基本上啥也看不到,就不用开了,浪费电。

网友:
答案就仨字,去北京

网友:
边抽烟边打激光

网友:
激光w要大,空气灰尘才能反射比较多光,就像强光手电桶,光弱看不到光束的呵呵

网友:
达尔丁呀,楼主要补补课呀。没有会自己在半路散射的激光的

网友:
丁达尔,打错了

网友:
一看就是初三的化学课不及格

楼主:
哈哈,多谢各位批评指点

网友:
图片 PS的,不是实际拍摄的,不要指望能有图片效果。

网友:
加点灰尘就行

网友:
家里搞柴烧堆火,有烟就能看见了

网友:
激光头里面有透镜,出来才会成一束

网友:
实际的激光也是这个效果

网友B:
我几年前晚上在华工校园内看见一条手臂粗的绿油油的激光咋回事?那时天气好得很,社会上还没有pm25的概念。

网友:
小时候农村单层小瓦房顶上往往会配几块玻璃透光,夏天就能看到那些光柱了,特别是厨房烧火时候特别明显,小孩很喜欢去抓光柱或者用小镜子反射到墙上玩。  还有早晨的小树林太阳投射到地面。       能发现它们共同点和影响因子了吧。
楼主是城里的。。。

网友:
在一个20平米的漆黑的密闭房间里,关上门;一次抽完一条烟, 再开激光你就能看到光柱了

编辑原因:改错字

网友:
光柱是因为空气中的微小颗粒散射导致的,和光源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几年前晚上在华工校园内看见一条手臂粗的绿油油的激光咋回事?那时天气好得很,社会上还没有pm25的概念。 ...

要下雨了

网友:
需要恶补一下物理基础      光柱就是空气尘埃散射光线形成的效果    这属于常识

网友:
只要在空气中多多地增加灰尘就可以

网友C:
看不到光束?出去,出去买3瓶二锅头,顿顿顿,下肚后再看,看到了吧,顺着光束你还可以爬上去呢,信不信,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波长的区别大于功率的区别。绿色的功率很小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光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光束?出去,出去买3瓶二锅头,顿顿顿,下肚后再看,看到了吧,顺着光束你还可以爬上去呢,信不信, ...

马老爷子的单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