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电路MOSFET的开通尖峰怎么解决?

楼主(2017-02-18):
做的全桥逆变,使用30V直流电源测试,输出波形有很大的震荡(图1)。Rg原来取得5Ω,换成10Ω影响不大。之后在直流侧并上30uF电容,震荡基本消失,但还是有很大的尖峰(图2)。带50W负载时,正向尖峰很大,反向尖峰很小(图3)。请问各位老师,造成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流输入的寄生电感引起的?是不是我PCB布线的原因呢?

楼主:
我的PCB走线是这样的。我现在的猜想是A相离输入比较远,布线的寄生参数较大,所以造成了震荡。并电容之后震荡减小,但是尖峰还未消除。

网友:
或许这篇文档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Z5_1OSDK5yri0c4KvNu

网友:
硬开关的话,加吸收

网友:
部分原因由于PCB上的母线杂散电感影响,在每组桥的母线处并联膜电容。

网友:
开通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