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最近买了U盘成功量产的麻烦推荐一下?

楼主(2017-02-18):
我在几年前在淘宝买了一个金士顿的DT101 G2的U盘把他变成了系统安装盘,非常方便好用, 后来在京东上买了两个外观一样,型号一样的, 竟然不能量产,查了一下说是换主控了,没有相应的量产工具。
最好是京东有卖的。

网友A:
淘宝U盘套件,随便量产

网友B:
你得知道用的是什么主控才行,按照主控去官网下载量产工具,很久以前自己买的主控,焊接的flash,就是容量小了点,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U盘套件,随便量产

最好是成品, 省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知道用的是什么主控才行,按照主控去官网下载量产工具,很久以前自己买的主控,焊接的flash,就是容量 ...

那些U盘是没有说自己用什么主控的, 所以才上来问。
另外主控这种东西估计不同批次有可能不同的,所以我才加上是最近买的。

网友:
去U盘之家下载个chipeasy检测一下谁家的主控不就好了!

网友:
能引导就行,懒得量产

网友:
为什么经常看到好好的U盘要重新量产?

网友:
搜IS903 高速优盘 USB3.0

网友:
数码之家,经常有网友自己做得u盘销售,买了几个还不错,可以试试。当然里面用的什么主控,flash,量产工具都提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U盘是没有说自己用什么主控的, 所以才上来问。
另外主控这种东西估计不同批次有可能不同的,所以我 ...

这个还真不好说,即使是最近买的,主控也不一定完全一样,我曾经在亚马逊买过一款PNY的U盘,可以量产,过了几天还再买一个,发现主控不一样了,找不到量产工具了,然后同样品牌,同样型号,不同容量和颜色各买了几个,发现新买的主控还是找不到量产工具,前后买了好几个,最终只有第一次买的那个可以量产,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了

网友:
最后还是淘宝上买主控板和外壳,焊上flash用,这样想要什么主控都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