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无线高保真音频传输

楼主(2017-02-18):
16bit 192k

带宽这么宽,怎么实现无线传输

网友A:
16bit 192k 也就是中等音质mp3的质量,算不上高保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bit 192k 也就是中等音质mp3的质量,算不上高保真

CD 是16bit 44.1k .

网友:
不考虑通用性可以用UDP/TCP的封包跑WLAN对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bit 192k 也就是中等音质mp3的质量,算不上高保真

LZ说的应该是192kHz采样率的PCM,不是192kbps码率的MP3。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的应该是192kHz采样率的PCM,不是192kbps码率的MP3。

恩是的

还在考虑是否需要压缩

打算用5.8GHz频段,扩频调制,这样带宽需要上百兆了

网友C:
能不能参考高档无线话筒,那些一个10W+ 的 ?是否是高保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参考高档无线话筒,那些一个10W+ 的 ?是否是高保真的呢

关键是没得参考,具体人家怎么实现的,都没有公开的资料

网友:
压缩后再传输。

网友: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应用场合比较特殊,只能用无线的方式,被逼的没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用场合比较特殊,只能用无线的方式,被逼的没办法了

对延时有要求么?可以考虑用压缩芯片分段压缩后传输再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延时有要求么?可以考虑用压缩芯片分段压缩后传输再解压。

音频是连续的啊,无论怎么分段,都得解决实时传输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16b/192k单声道的话原始码流3Mbps,不算太高,不压缩也行,倒是编码上得下功夫,可以参考DAB/DVB的方案,内层Reed-Solomon,外层Turbo code,然后OFD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6b/192k单声道的话原始码流3Mbps,不算太高,不压缩也行,倒是编码上得下功夫,可以参考DAB/DVB的方 ...

多谢指点,话说OFDM自己弄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是连续的啊,无论怎么分段,都得解决实时传输的问题

音频虽然是连续的,但稍微延时后还是可以分段再在重播的时候连续播放就行了。像IP电话不也把语音变成一个一个IP包?

网友:
如果是音乐播放延时1-0.5s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算是低延时0.1-0.05也足够压缩和纠错了

网友E:
国产的有一颗4MBPS的2.4G无线芯片,A7130,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有一颗4MBPS的2.4G无线芯片,A7130,楼主可以看看

我试过A7125,不知道与A7130的性能相差多少,但就楼主的这个需求来说,估计不能满足!

网友F:
时延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延有要求吗?

没有太严格要求

但是不超过1s好一点

网友:
dante之类的协议可以吧 好像专业无线话筒都是这个 也有avb的

网友:
调频广播的音质挺好的,是不是用这种方式传输更好

网友:
现在做的专业的都是数字控制信道加模拟音频信道,各取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