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数字调频并工作在50MHz左右CW模式的模块?

楼主(2017-02-18):
大家好,请问是否有这样的模块,可以数字调频,工作频率在50MHz左右,可以工作在CW模式的模块?
我是想用单片机,通过这样的模块,测量50MHz左右的某个频率上强度。目的是用于流星监控。

我对天文有些兴趣,特别是无线电流星检测,不过自己只会单片机,而一般无线电流星检测是通过监测
流星进入大气层时产生的离子尾反射无线电信号完成的,一般频率在30-200MHz,不过由于FM广播
有太多的电台,所以50MHZ左右是个好的选择。
传统的做法是用无线电接收机监测某个频率,再把输出的音频输入电脑用软件分析,我想如果可以用
单片机完成,就可以省去电脑,减少很多的成本了。

如果有这样的现成的模块,就可以跟单片机做在一个板子上了

网友A:
还用发射出去并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发射出去并接收?

不用发射,只管接收就可以
比如选择一个几百公里外的信号,在没有流星电离尾反射的时候,是收不到这个信号的
当一个流星在探测地与信号源之间的适合的位置进入大气层,就把信号反射到监测地
从而探测到流星

网友:
这都不是事,关键是天线.你不用说50M,你想的到的频率选哪一个都是一片干扰,,对着天空可能会好些,那么天线你怎么办,估计天线才是你的系统的重头戏

楼主:
我有朋友用一个越南的57MHZ的信号,然后使用电脑用RTL-SDR配合软件检测这个频率的信号强度,是可以检测到流星的,天线用的是八木天线,天线仰角基本都是10来度,也没看到很多的干扰,出来的数据,跟其他观测者,还有其他机构的观测记录都是比较吻合

我只是想抛弃SDR加电脑这个配置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检测信号强度的话就很简单了
直接做一个数字显示即可

天馈+滤波+场强+ADC显示
当然少不了具体的处理,按照传统做功率检测或者找个IC输出SSR信号的也行

还是写错了,应该是R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检测信号强度的话就很简单了
直接做一个数字显示即可

非常感谢
我找找资料去

网友B:
50M现在比较容易的,频率可以在50M+-10M范围以1Hz步进的都很多,但是你需要清楚带宽是多少,否则意义不大,比如你带宽是1M左右,那50M闭着眼睛都可以调整范围,因为要涉及到接收的滤波器的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M现在比较容易的,频率可以在50M+-10M范围以1Hz步进的都很多,但是你需要清楚带宽是多少,否则意义不大, ...

请问是否可以提供一点资料我看看?
例如型号,链接什么的

至于需要的带宽,这个我还不清楚,我得想想

楼主:
找到个AD8318

网友C:
散射通信,,,通信距离都能达到2000kM,肯定是国防用途

LZ请放心,只要一开机,无委就会来抓人了   这个辐射功率1kW都是毛毛雨

这玩意用CW波有问题吧,整个信道衰减太大了,可能就比EME好点,接收端肯定至少要用背射天线,接收到的还是淹没在背景噪声以下的信号

至少要用个简单的扩频才行,LZ现在连振荡源都要问,这不太尴尬了,,如果不是体制内的工作,劝早弃

网友D:
天线是对准某个方向天空吧 一年有多少次这种流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散射通信,,,通信距离都能达到2000kM,肯定是国防用途

LZ请放心,只要一开机,无委就会来抓人了 ...

理论上是可以无源接收的,就是依靠地面无线广播信号为参考源,然后做自相关分析多径反射,由于建筑物的反射延迟是固定的,很容易排除,当发现反射延迟不断变化的就是移动物体了,再根据多普勒效应估算速度排除飞机等低速目标,就可以“捕捉”到流星了。
之前报道的隐形战机预警雷达也是用类似的原理,多点探测就可以用三角法分析出战机的位置和航向。
不过估计楼主完全没搞懂原理,这个探测方法运算量很大,至少要上FPGA,树莓派或许勉强也能做到,反正不是MCU能应付得了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是可以无源接收的,就是依靠地面无线广播信号为参考源,然后做自相关分析多径反射,由于建筑物的反 ...

原来隐形飞机预警用的是这个,我还以为是哪里的超视距天线阵搞的

中国的预警雷达技术让美军F-117A隐形战机全部离韩回国
_潜龙勿用_2005/10/10 16:01:4925961140
举报收藏
导读:中国的预警雷达技术让美军F-117A隐形战机全部离韩回国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部10日称,今年6月进驻韩国进行熟悉地形训练的15架F-117A隐形战斗机已于本月初全部返回美国。据驻韩美军负责人称:“熟悉韩半岛地形是美国空军远距离打击部队的正常训练科目,为此来韩国轮训的F-117A隐形战斗机已于上月起陆续返回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霍洛曼空军基地,10月初已全部回到美国本土。”

另据美国情报消息认为:中国正利用电脑发展新型雷达——可破美军隐形武器的独门技术。此种技术与捷克“塔马拉”雷达系统相似,都是只接收讯息,透过分析空中商用电台、电视的频率和信号特征及其他信号的波动状态,来侦测隐形飞机踪影。电台和电视台全球数以万计,使用频率较低,隐形飞机一出现,就扰乱这种低频电磁波,现出了自己,有被识别出的危险。 五角大楼的专家认为:中国已掌握侦测隐形飞机技术,正在加紧使这种技术趋于精密。

美国在朝核危机、朝美双边关系紧张,中日东海问题十分严峻,中俄将要进行2005联合军演的敏感时期,在韩国部署15架F-117A隐形战斗机。这些战机将进行持续数月的演习训练。中、俄等国都在这15架F—117A的作战半径之内。这不能不引来引来外界诸多猜测。难怪当时有媒体称,美国调整东南亚战略, 增派隐形战机紧盯中国!从美国空军主力隐形战斗轰炸机F—117A到主力战斗机F—15齐赴亚洲战略前沿,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正在暗中加紧对亚洲的军事力量部署,对中国十分不利!其目的显而易见,美要给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和领土主权完整设制障碍,遏制和防范中国崛起。
其实,中美“隐形与反隐形之战” 早以拉开序幕

在1999年3月28日,科索沃战争中,一架F―117A隐形战机,在南斯拉夫上空被击落,隐形战机号
称天下无敌的神话被打破,美国军方非常尴尬。当时,外界纷纷猜测:和中国新型雷达有关 ,美国也开始怀疑中国这种技术已成熟,南斯拉夫可能引进,增强了雷达设施的侦测能力。

2005年美国又反对捷克向中国出售反隐形战机雷达,害怕“维拉”雷达落入解放军手中。使这笔6000万美元的交易告吹。还有值得再提的是:1999年以色列在美国强大压力下停止向中国出售预警机,但今年以来常在网上看到,国产新式预警机横空出世的文章。这也许可以证明,中国专家已经解决了一系列的难题。雷达技术得到长足发展!
最后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将对美军隐形飞机不屑一顾!!!!!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不过各位大师是不是想太多了,我这里说的监测,只是监测流星在什么时间发生,并对发生的时间数量作统计,并不对流星本身的性质作任何研究。至于原理,就是我在顶楼说的,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电离,然后反射无线电信号。更准确的描述,请大家移步这里

Meteor burst communicat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teor_burst_communications
http://www.astrosurf.com/luxorion/qsl-meteor-scatter.htm

楼主:
我的确是对无线电几乎一无所知的,所以问了很多幼稚的问题,让大家笑话了。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由于这个因为流星引起的通信是突发的,而我只需要在知道它在什么时间发生了这样的通信,所以想着就是检测一个远方的固定频率的信号强度,平时没有流星,这个信号强度就弱,有流星产生的电离尾反射信号,信号的强度就突然短时间增强,这个时候就用单片机记录。

经过一番搜索,想了个方案,很多人用廉价的RTL-SDR配合电脑软件作流星检测,我就想着,利用RTL-SDR的模拟前端R820T2,通过单片机调谐频率到目标频率,然后用射频功力芯片测量R820T2的输出功率,通过单片机AD检查功率计芯片的输出,判断是否有流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是对准某个方向天空吧 一年有多少次这种流星

天线就是对着信号源方向的天空,理论上能够监测到在两地间的部分流星
至于流星的多少,这个不好说
不过每年的几个大流星雨的那几天,会有很明显的增加

这里有个网站,有很多各人的监测数据
http://www.rmob.org/livedata/main.php

网友F:
Yaesu的FT817,FT897,FT991,或者ICOM的IC-7300,IC-7410啥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Yaesu的FT817,FT897,FT991,或者ICOM的IC-7300,IC-7410啥的都行

谢谢推荐,不过我想要的是像收音机高频头一样的模块,可以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小模块
而不是这样成品的电台,那价格也太吓人了

我知道很多国外的人用成品的电台甚至能接收50MHZ左右频段的手持机做接收的,
而我是想把功能都做在一个电路板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确是对无线电几乎一无所知的,所以问了很多幼稚的问题,让大家笑话了。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由于这个因 ...

单纯信号强度检测的话还是RTL-SDR + 树莓派最简单。

网友D:
rtl或者别的单或套数字芯片估计一下子很难玩转  估计用模拟芯片会可能成功些  假设你检测远方一个50M信号强度 大天线接收 选频 放大 变频 模拟或数字方式检测信号强度  比如那个ne602就是混频的 可以上变或下变到适当频率用成熟电路或芯片直接检测  比如收音机电路

网友:
模拟方式有大量借鉴 理论性门槛低 好多业务无线电老前辈和资料  当然实践性门槛可能高

网友G:
50MHz信号哪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纯信号强度检测的话还是RTL-SDR + 树莓派最简单。

谢谢古大师。
这个方案我其实试验过,RTL-SDR + RPI + rtl_power软件就可以测量得信号强度。要进行流星检测,就再写个软件处理rtl_power输出的数据就可以了。

不过我有几个同样有这个爱好的朋友,他们完全没有linux基础,RPI不可能玩得转的,这个搭配要给他们用估计有点难。
而我所希望的一体化方案就少了这个门槛

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一体化方案,就先这样玩着。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MHz信号哪里来?

有些地方有专门发生站用于这个目的,比如日本就有好几个

不过不需要太特殊的信号,只需要有一个50MHZ左右的信号就可以,例如有些业余电台的或者信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称呼)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些地方有专门发生站用于这个目的,比如日本就有好几个

不过不需要太特殊的信号,只需要有一个50MHZ左 ...

这些业余电台的信号是长期发送的吗?业余电台的发射模式是什么模式?你用CW模式能听到USB的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l或者别的单或套数字芯片估计一下子很难玩转  估计用模拟芯片会可能成功些  假设你检测远方一个50M信号强 ...

如果让我自己设计或者按照前人的资料独立制作这些电路,估计有点难,毕竟几乎没有无线电方面的基础
不过我想着试试用RTL-SDR的模拟前端R820T + 射频功率检测芯片(例如AD8318)+单片机(STM32)

网友:
各位说了这么多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业余电台的信号是长期发送的吗?业余电台的发射模式是什么模式?你用CW模式能听到USB的信号吗? ...

其实我并不是用于通信,所以其实不关心它的模式,只关心信号某个频率的信号强度
顶楼说的CW模式,其实是因为很多用现成成品机器作接收的人用这个模式

网友A:
确定50兆信号一直存在?并通过cw方式发送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古大师。
这个方案我其实试验过,RTL-SDR + RPI + rtl_power软件就可以测量得信号强度。要进行流星检 ...

你把做好系统的TF卡镜像发给他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做好系统的TF卡镜像发给他们就行了。

先这样用吧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50兆信号一直存在?并通过cw方式发送出来?

一直在,查过的
我觉得只需要检测信号强度就可以了